[家电] 注意安全,安全,电热毯怎么弄

楼主(2022-12-15):
冬天来了,220v电热毯有辐射,容易电人,于是买了36v电热毯,方案是一是接开关电源,直流36v,这样比交流辐射少很多?开关电源x,y电容去掉,相当于完全屏蔽高压,避免触摸漏电不适。二是能不能开关电源输出负极接地线,这样会不会更安全?
现在想问下,开关电源如果老化或者故障,会不会电压失控升高,那样就不安全了,降低反而是安全的。

网友A:
开关电源x,y电容去掉,只是去掉了等电位,对于辐射是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x,y电容去掉,只是去掉了等电位,对于辐射是增加的。

直流不是没有什么辐射嘛

网友:
用水暖床垫!

网友B:
有一种垫褥丝是发热丝外面缠绕接地漆包线屏蔽电磁辐射适合你,而开关电源低压供电的虽然低压,但是开关电源辐射 远比50hz正弦市电高而杂,后果更严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垫褥丝是发热丝外面缠绕接地漆包线屏蔽电磁辐射适合你,而开关电源低压供电的虽然低压,但是开关电源 ...

开关电源远离床怎么样?工频变压器效率太低

网友:
这辐射……真有那么让人担心嘛……安全倒是,关了电源开关再睡呗

网友:
电压降了,电流上去了

网友:
直接用36v电瓶供电,若是电量太小,就加一个电瓶充电器

网友:
最保险是开暖气或者空调

网友:
什么都是辐射,手机辐射喊了那么多年,我看一个个都捧着

网友:
怕辐射,不晒太阳了吗?

网友:
交流电双丝缠绕,互相抵消,反而没有辐射。

网友:
漏电还稍值得担心,工频辐射就算了吧,家里电器二十四小时开着不担心,手机高频辐射一天到晚捧着……

担心漏电,用牛可解决。

网友:
开空调吧,媳妇怀孕,要全小区关路由器,就是你吧

网友:
要什么电热毯,直接钻木取火

网友:
自己绕个变压器。整留。

网友:
36V开关电源辐射更大

网友:
不是有水循环暖垫吗,这个绝对没辐射!

网友:
电场辐射和电流成正比,相同功率电压低的电流大,不是辐射增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