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给推荐一款锂电伐木锯

楼主(2022-12-15):
本来准备买个油动的,结果老丈人不知听谁说的就认准了锂电伐木锯。

没法只好买锂电了

网上找了一圈,关于锂电伐木锯有说好又说差,反倒不知咋选了?

上山伐木锂电伐木锯适用吗?基本使用时间也就腊月这段时间,每次也就两根30CM 的木头 分段,在实体店问过,店家基本都推荐油锯,基本都说电池不耐用,在淘宝和京东也看过电锯的差评,除了质量问题外,基本都在说电池的事情,长的用半小时,短的用时间十几分钟,锂电就这么不经用吗?
有使用经验的朋友给个意见哈 ,谢谢

网友:
看过一段汽油锯的视频,那个工作时的烟雾不是一般的大啊,对人的健康肯定不利。现在汽车都逐步向电车过渡了,锂电链锯逐渐多起来也是个必然趋势。而且现在零买汽油很麻烦,也不便宜。锂电链锯续航短的问题可以用多备电池来解决的。根据你的情况,建议买40伏或更高电压电池的机器,由于高电压供电比20伏供电的电路损耗小很多,电池的续航力也要高的多。价格贵的有斯蒂尔,6000元起步,中等的有格力博、三锋、奥力通等,千八百元一电一充(另买电池400元一块),便宜的有芝浦等,五六百元一电一充(另买电池一百几十元一块)。前不久我买了一个芝浦的,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572-1-1.html

网友:
看伐什么,小树枝勉强可用

网友:
锂电链锯,看来看去还是格力博的比较专业一些。就是有点贵。

网友:
还是得买油锯

网友:
大批量作业 还是买油的。不知道是南方北方,如果北方,就彻底放弃电的。

网友A:
锂电工具同级别的性能都差不多,1、看电压,哪个电压高力量就更大,2、看颜值,几张图放一起选哪个入法眼,排号选(涉及价格因素),3、电池容量,决定续航时间,4、原装充电器有没快充型号,至少要4A以上的。

网友:
用的不多的话,20V无刷电链锯堪堪能用,稍微多点就上40V或是48V,更或是60V的,电池4-6AH基本能玩一下了。链锯这个主要看动力和链条。

网友:
冬天锂电都不耐用,马刀锯(往复锯)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工具同级别的性能都差不多,1、看电压,哪个电压高力量就更大,2、看颜值,几张图放一起选哪个入法眼, ...

大有有闪充40分钟能把5.0的充满

网友B:
锂电20ⅴ40的那点功率和电量玩玩还行,油锯二冲的直接二千瓦起步,玩电链锯220庆还能凑合,小山干活弄个小发电机呗,人家工地荒野干几天不也是拉发电机么?

网友:
是每天两根30CM长的?还是直径30cm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20ⅴ40的那点功率和电量玩玩还行,油锯二冲的直接二千瓦起步,玩电链锯220庆还能凑合,小山干活弄个小 ...

背个发电机上山,就是上山弄点柴火熏自己家的腊肉,背个发电机上山,那是准备伐一面山啊

网友:
搞个好的手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