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固体颗粒吹裂了,还能用吗?上图

楼主(2022-12-15):
海力士128的m2颗粒,取下来的时候吹的有点久了,刚才发现裂开了,我顺着裂痕撬开了,大神指点还能用吗,扔了可惜

网友:
您这这算火化了

网友:
试试便知,等后续结果。

网友:
就算能用,你还敢用吗

网友:
我有一片9DDJ由于风枪出故障吹爆了。

网友:
装上板子试试就知道了,不能说就完全不能用,大多数情况不太乐观。

网友:
基本上报废了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用比较好。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还是不要了。

网友:
装上试试吧,反正也没什么更坏的结果,是吧。

网友:
贴上看看,缺CE、不认各半

网友:
爆了还能用???

网友:
破点儿皮而已 接着奏乐接着舞

网友:
试试就试试,一试便知

网友:
火葬场了属于是

网友(2023-02-14):
感觉快看到里面晶圆了,估计会断线吧

网友:
我吹坏了一块就是这样,少了个CE

网友:
估计只能当个摆件了

网友:
之前也有一个吹爆了皮的,能认ce,但一量产就报错,这玩意上板子就是浪费

网友:
即使能用也不要用了,数据安全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