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个小朋友的遥控玩具车

楼主(2022-12-15):
最近羊羊们太多了,小朋友就没有去幼儿园了,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以前的遥控车,两节14500串联7.4V供电,结果车子没反应,好吧,又来活了

三根线分别是前后灯和车尾的雾化喷气

拆的过程也挺麻烦的,得把后驱整个拆下来

MX1919双电机驱动模块

还搜到了管脚定义

板子反面

RF2519A   2.4G 无线收发芯片

MX08 直流马达驱动芯片  TRSP5045A没有找到相关信息了

维修从供电开始查起,直接就是拨动开关不导通,应该是长时间没用,铜片上氧化了,小锉刀直接磨下就可以了

之前在沙地里玩得里面全是沙,顺便清理下吧,前轮的转向结构

后轮的驱动结构

修复清理完成,亮闪闪的大灯

都说斜45°最帅,这张好像不咋样,拍照手艺问题

网友A:
五脏俱全,50块钱买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脏俱全,50块钱买不住…………………………

打不住 打不住

网友:
我家的是电机的电刷没了,玩的太厉害,铜片电刷经不住

网友:
不错!照片拍得很清楚

网友:
有个别个小孩的玩具遥控车,电路全好,居然是齿轮磨坏了,塑料的

网友:
质量真好,恭喜修复

网友:
看着此轮,应该是顺便加了点润滑油吧

网友:
玩具车看起来挺不 错的,玩耍起来

网友:
里边还挺复杂的

网友:
我家的已经被我拆的五马分尸了

网友B:
居然还多了个雾化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多了个雾化器

尾巴冒烟啊

网友:
还行,没太大问题,小朋友接着玩。

网友C:
还可以喷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喷水啊。。。。。。

能开车,还能喷水

网友:
原来连差速器都没有。零几年见过四驱车差速轮,车轮里面有单向结构,缺点转向时驱动力分配不好。滚珠差速器结构简单,牵引力有限。伞齿差速器性能好成本高。

网友:
好幸运啊,我家的遥控车是主控单片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