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电动车充电器杠上了再修个线破损的安捷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12-15):
我是个锂电池极度爱好者,家里的电动车都是锂电池(三辆小牛一辆普通两轮的铅酸改的锂电48V)。今天要修的这个锂电池充电器是6年前改铅酸为磷酸铁锂的时候一起买的充电器,家里三个小牛,我和老婆儿子分别一人一辆,老人在家偶尔要出去,所以就把闲置的小电动车给收拾了下做了一组新的48V三元锂电池和改了后碟刹(老的涨刹效果不好)。昨天第一次把电基本跑完,充电时候发现电源线和输出端线都破损了,闲着没事就收拾下吧。焊接过程一个人没法拍照就免了吧,还有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线这种容易弯曲的地方不容易断?

网友:
充电器都用到这模样了,普通电源线也只有这样啊!

网友A:
修个破充电器拿那么多热缩管做啥?不是应该把护线扣打个洞再穿线然后里面扎带伺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个破充电器拿那么多热缩管做啥?不是应该把护线扣打个洞再穿线然后里面扎带伺候吗 ...

多弄几层防折弯断线

网友B:
电缆天生就是垃圾橡胶皮,怎么保护都没用。
去垃圾站找那些电器线,剪几个头回来改都比这个好。

网友:
这个线头很容易拉扯断

网友C:
用三芯电缆线,圆的,弯折没那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缆天生就是垃圾橡胶皮,怎么保护都没用。
去垃圾站找那些电器线,剪几个头回来改都比这个好。 ...

确实,家电上的应该比这个质量好很多,我另外那个小牛上充电器也是很容易坏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 换硅胶线

网友(2023-01-22):
引用 网友C:
用三芯电缆线,圆的,弯折没那么坏

我有三心橡皮花线很好用,冬天随便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