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倍量DP-U8,5-7号电池充电器,垃圾

楼主(2022-12-15):
网购坛友七号电池20节,有一个充电器,充电电压4.4v,电池冲完后1.5v,板子我也不太懂。看着垃圾。

网友A:
二极管加限流电阻,传说中的傻冲

网友:
这牌子就是专产垃圾。

网友:
亏你还是数码之家会员,给数码之家丢脸,还买八十年初的的傻冲,扔了吧!!!!!

网友:
测量不放电池的空载电压就是高,应该测量正在充电的电池两端的电压。

网友:
倍量本来就是走的大众低端路线

网友:
只能说这个充电器对得起这个电池了

网友:
的确有点垃圾。。。。。。。。

网友:
就这样了,不带充电管理芯片的方案简单,就是几个限流电阻组合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加限流电阻,传说中的傻冲

这是傻充中的傻充,一般的傻充还有个定时芯片呢

网友:
就是充电时间长啊,没啥安全问题啊。。。
按usb 5.1V计算,电池1.3V 理论电流135mA,你测试80mA是万用表电阻太大。

咋了?没见到虚假宣传啊?

网友:
这充电器可以修复充不进的电池

网友:
别冲时间长也可以用,

网友:
傻冲有时还可修复哦

网友:
倍量      把锂电池电压冲到4.5容量会翻一倍吗

网友:
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
以前变压器的耐用。

网友:
可以增加同步整流降压板,转换成1点4伏稳压。

网友:
一看到这牌子就没有了购买的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