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303测直流和交流需要按选择键吗?

楼主(2022-12-15):
坛友们!有众仪303的帮忙看一下,在选择电压档时,测直流和交流用按选择键吗?

我怎么记得选这个档位可以直接测交直流电压不用切换吖!是不是我的坏了

网友A:
我有别的型号的,按功能键可以选择,按到自动上就可以自动显示,你这个应该也是这样

网友:
不是显示了吗?dc,要按到ac,

网友B:
我特别的喜欢这表,我有3个,全废了,都是同样故障,档卡沙子了,徒弟干的好事,单位的表,冬天这边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特别的喜欢这表,我有3个,全废了,都是同样故障,档卡沙子了,徒弟干的好事,单位的表,冬天这边用不了 ...

,,,,,,,,,,,,改用按键的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用按键的表吧

大佬,公司的,没人爱护,有时候现场刮风沙,不收,再好的表也一样卡,475手操品那种按键差不多,别的按键一样会卡沙尘,差不多像这张图,这边很多地方没有绿色植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公司的,没人爱护,有时候现场刮风沙,不收,再好的表也一样卡,475手操品那种按键差不多,别的按键 ...

这,,,,万用表能找到就是奇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万用表能找到就是奇迹。

夏天就经常这样子,特别是现场施工的,一年下不了几次雨,下了就好点,这几年人工降雨,修河流改善了不少。回家一洗澡,全是沙子,哈哈,看你就知道没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别的型号的,按功能键可以选择,按到自动上就可以自动显示,你这个应该也是这样 ...

就是说我得切换到AC才能测量?可能表多忘了!记得是转到ACDC档直接显示DC,直接测量AC就显示AC数值了,不用按选择键的!唉,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特别的喜欢这表,我有3个,全废了,都是同样故障,档卡沙子了,徒弟干的好事,单位的表,冬天这边用不了 ...

小巧方便,4位超爱,不舍得用,今儿拿出来一用发现得按选择才能测AC!记得原来转到ACDC档首先显示DC,不用按选择键直接测量AC就能显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公司的,没人爱护,有时候现场刮风沙,不收,再好的表也一样卡,475手操品那种按键差不多,别的按键 ...

工作环境稍显恶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夏天就经常这样子,特别是现场施工的,一年下不了几次雨,下了就好点,这几年人工降雨,修河流改善了不少 ...

我碰上过一回,晚上洗头第3次洗发水才起沫……,嘴里牙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佬,公司的,没人爱护,有时候现场刮风沙,不收,再好的表也一样卡,475手操品那种按键差不多,别的按键 ...

这环境是够考验表的。套个保险套把口扎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环境是够考验表的。套个保险套把口扎起来

UT191T分了几个给现场的,那玩意确实是防尘的,对得起三防,它那个拔档红胶易老化脱落,厂家设计应该是防滑,手脏脏的常拔,就黑不黑不溜秋的,不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碰上过一回,晚上洗头第3次洗发水才起沫……,嘴里牙碜……

耳朵,头发,嘴吧,鼻子都是沙子,我常带围脖套,电视电影中东那帮人样子,只是改善,一样满身沙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191T分了几个给现场的,那玩意确实是防尘的,对得起三防,它那个拔档红胶易老化脱落,厂家设计应该是防 ...

我一直觉得国内万用表厂家思路有问题,就很少见到小巧实用可靠的表。要么做得看起来高大上欲与87试比高功能全体积大,要么低档到欲山寨试比低。我都怀疑开发这些表的人都用自己设计的表吗?
就找不到精致可靠的小表,之前觉得136+还不错,结果用下来发现这外壳实在是糠。还有这个插座结构,风沙下能挺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朵,头发,嘴吧,鼻子都是沙子,我常带围脖套,电视电影中东那帮人样子,只是改善,一样满身沙 ...

中石油的吧?野外油田工作最是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