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虚心请教-图便宜买的狮王936翻车,如果改成1321是否有提升

楼主(2022-12-15):
感谢对本帖热心回复的朋友,让我对焊台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我买这两台狮王936确实是交了学费,以后先做功课再买
自己按照别人拆936的图,简单改装优化
给变压器铁芯接地,把保险丝改到火线输入上
重新买手柄壳、王字片、16mm航插,做新手柄,换高迪的1322发热芯。到此为止,不值得再改1321了
高迪发热芯相比狮王的粗,与烙铁头结合更紧密一些,这样热传导会更好一些吧
新手柄稍微好用了些(也可能是心理作用),利用马蹄头自身热容大的优点,对付日常焊点

11年前, 在论坛学习制做了已经不白菜的616+t12焊台
偶尔用用回温挺快,但只有尖头和马蹄,总觉得t12烙铁头贵,没买刀头

以为936的烙铁头便宜,在闲鱼看到库存狮王936焊台,98买了两台

结果用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回温很慢,焊接体验比T12差太多
也怪自己没做功课,不知道原装936是大变压器+1321, 国产936是小变压器+1322
回温功率差一半
如果原来的变压器能带载,35买块双芯片板子,10元买1321发热芯,这样45元升级不知是否能提高性能?
如果变压器也不能用,再重新买变压器就真没有折腾的必要了

拆开看里面,
1.变压器(55mm*45mm),看了一篇真白光的拆机帖,变压器尺寸差别不算太大
  测量线圈初级电阻133欧,次级电阻2欧,称变压器线圈590g,
   没有合适的负载测带载电流电压,请教各位善长仁翁,这个变压器功率怎么测,还有没有留用价值?
   用功率插座看功率,调到最高温36W,最低温3.6W(不知道换主控板功率能拉高到什么水平)

2.电路,真是一笔雕凿,当时冲着 广州狮王 是老的仪表工具品牌买的,没想到是小作坊水平
   开关接在零线上,保险丝接在变压器抵低压输入端,焊点很难看
   单芯片主板,闲鱼看有35的双芯片仿制板子

3.外壳,塑料看起来还行

主机重量951g

手柄电路板相当简陋,与电源线固定居然是棉线绑的

最多也就值40,自己还以为捡漏,最后还是买的不如卖的精

还专门买了高迪936A发热芯准备换,但现在想1322回温慢是设计缺陷,换个人品牌的也一样

就来请教各位坛友,把国产936(1322发热芯)这种老焊台,有什么改装方法,能变好用一些?

网友:
一直用936没用过T12,真的差这么多?

网友A:
想改好用有什么办法?
原价7折出售它,再选择合适的。

网友:
其实也还好吧。多等一会就好了

网友:
当然是换1321了

网友:
把外壳和手柄保留,然后把T12装进去,或者重新做个高频烙铁装进去。

网友:
轻量使用,没有考虑回温啥的,只要不烧死烙铁头就行

楼主:
请教换1321的费用,只要买1321控制板和发热芯是否可以?
原来的线圈,还需要测满载功率是否推的动快速回温?

网友:
不要改了,一个大变压器塞在里面,回温慢是自然的。

网友:
拆了看变压器大小,变压器体积不够的话还是测试下24V50W也就是 带2A负载的时候,电压跌到多少V。。。

自己有心情的话改1321也是挺好使的。。。当然也可以改T12.。。

网友:
还想这买个936手柄呢

网友:
936回温本来就慢,最简单的,发热心和头没有硬接触,基本上就是碰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换1321的费用,只要买1321控制板和发热芯是否可以?
原来的线圈,还需要测满载功率是否推的动快速回 ...

1321发热芯不贵。10元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21发热芯不贵。10元左右吧。

控制板也得换,网上搜单运放的板子十几块,双运放的四十多,算了升级不划算,看来得放哪里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改好用有什么办法?
原价7折出售它,再选择合适的。

对的,这玩意变压器超载一倍都没用,彻底没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板也得换,网上搜单运放的板子十几块,双运放的四十多,算了升级不划算,看来得放哪里吃灰了 ...

换个发热芯,自己做个控制板把,就几个元件。

网友C:
要想改好用,除了外壳,其它全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改好用,除了外壳,其它全扔……

反复计划后还真是这样
终于知道T12为什么十几年久经不衰了
全靠同行国产936衬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发热芯,自己做个控制板把,就几个元件。

变压器功率也不够,真的只能当摆件了

网友:
还是感觉白光951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