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燃气热水器。铜管被冻裂,自己修补

楼主(2022-12-15):
我大东北的冬天是真冷,把家里的12L燃气热水器水管给冻裂了,顺排烟管吹进的冷风防风帽都没能阻止。一把焊枪加焊锡加个铜片给堵上了,缝缝补补还能战斗几年。厂家就不能把铜管设计厚点

楼主:
是时候展示我的手艺了

网友A:
铜管不好焊吧,感觉温度不够没粘牢一样

网友:
铜管设计厚点你又说加热慢不好将就你

网友:
还是用焊枪焊好这个用不久

网友:
热水器可是有大把铝管的,这个给用铜管就不错啦,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不应该有防冻保护吗,只要通电就不会被冻坏。
另外你的止逆阀装的太靠热水去,垂直状态时有可能开着就不会自动关起来,我家的就是吹开后风板不会自动掉下来,有回风一吹就能听见咣当的一声风板掉下来的声音!

网友:
这个部位温度很高呀,焊锡能爱得住?用铜线绕几圈加固一下更好吧。另外,用完之后把管子里边的水放空最好

先把进水管关了,再排空管子里边的水。

网友:
焊结实就好了,省的坏了停机再修,怪冷的

网友:
温度低了,像鸡屎焊

网友:
怎么不用铸工胶这种要焊接还是得用铜焊稳当,有高压焊接枪也行

网友:
这个是水管,温度不高的,用铸工胶胡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柜门看着好眼熟...

网友B:
杂牌货吧,话说东北家里不是很热和么!话说那边不是应该买带加热功能的么,话说冬天使用一般都是插电使用么

网友:
PCB排布不错,规整整齐,电容电阻一排排,设计师是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不好焊吧,感觉温度不够没粘牢一样

铜适合用气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货吧,话说东北家里不是很热和么!话说那边不是应该买带加热功能的么,话说冬天使用一般都是插电使用么 ...

暖气是要花钱的

网友:
好像没看到机器带加热带的。我记得我家那个有。。

网友:
这都能补,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