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135这样接线是对的么??????

楼主(2022-12-15):
D7135这样接线是对的么??????

网友:
正确的。输出为负载-

楼主:
看不懂啊!!!!!!!!

你直接说我接的对不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啊!!!!!!!!

你直接说我接的对不对就行!!!!

对的

楼主:
谢谢大神!只是很奇怪,为什么横流芯片D7135不是在电源正极到灯泡正极之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只是很奇怪,为什么横流芯片D7135不是在电源正极到灯泡正极之间????? ...

这个芯片是串在电源与LED正极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串在电源与LED正极间的

不对。你看这个图是正极2根线,其中一根直接接在灯泡正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你看这个图是正极2根线,其中一根直接接在灯泡正极!!!!!!

2根线那个会不会是接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根线那个会不会是接的开关

大哥,原来你和我一样,一知半解,哈哈。。。。。。。。。。。
我是忘记了,以前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原来你和我一样,一知半解,哈哈。。。。。。。。。。。
我是忘记了,以前做过。

学无止境,我也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无止境,我也是来学习的

看这个图。很明显跟我的一样,这个图是正极2根线,其中一根直接接在灯泡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无止境,我也是来学习的

终于找到这个图了。证明我还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图。很明显跟我的一样,这个图是正极2根线,其中一根直接接在灯泡正极!!!

...

秀儿,走天边边喝茶。。。。。

这个图正极一根线啊,CIN是输入电容啊

网友:
对于7135的引脚功能,3脚标EN更合适,我刚接触时也是一头雾水,经过大量使用后,我总结的!3脚就是开关脚,可以输入pwm信号,或接4148,或者直接和灯珠正极相连接输出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