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开小徒弟胜利VC890D

楼主(2022-12-15):
由于现在公司不景气,大家懂的,这几年公司不再给学徒工配万用表,别人让他自己买一个,今天放在我这里,我想看看现在胜利新产的表与几十年前比,还是喜欢07年前产的,看过我不会修大神说的,外保护好硬,确实是这样,与前版本比除了硬外,感觉做工都没有前版本好。一惯做风,档盘还是不涂润滑脂,众仪,优利德,日置,福禄克都涂有,不太知道为什么,成本?精度试了可接受,很不错,多年没玩VC产品了。小个子,出门便携,放在口袋感觉可以,巴掌大。

网友A:
现在vc表的款型可以说非常丑,就像变形金刚,就像玩具,就此款来说那两个按键正方形丑出天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vc表的款型可以说非常丑,就像变形金刚,就像玩具,就此款来说那两个按键正方形丑出天际 ...

你不说我还不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vc表的款型可以说非常丑,就像变形金刚,就像玩具,就此款来说那两个按键正方形丑出天际 ...

哈哈,确实丑,审美设计工程师有问题了。我是今天跟徒弟出去干活,看到放在我这里瞎折腾的,下了大雪还出了车祸,被别人追尾了,划了30米左右,幸亏人没事,很久没玩胜利表了。

网友B:
这应该不是最新版了,最新版据说跟优利德一样主控换7501一类了

网友C:
涂油会增加一道工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确实丑,审美设计工程师有问题了。我是今天跟徒弟出去干活,看到放在我这里瞎折腾的,下了大雪还出 ...

1.新疆这种昼夜温差大的真是测量温漂的好地方,
2.划了30米,还是很危险的,我要是遇到这种油罐车,真是吓的半死
3.能买到0660还算是不错的了,胜利的表,现在都换成7501,那是真坑啊

网友:
电容也只有一个档位了!

网友E:
你这款和我的不一样呢?我的是8m晶振,频率挡可以单独使用,没有24C08芯片,太丑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新疆这种昼夜温差大的真是测量温漂的好地方,
2.划了30米,还是很危险的,我要是遇到这种油罐车,真是 ...

那是,这里可以把一个好与不好的仪器体现出来,夏天地表到60度去甚至更高,冬天最冷可以到零下45度去,温度在冬天一般零下20左右。那是原油厂,应该不会爆。这表是别人让他自己去买的,今天跟他们去干活,出车礼品了,没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不是最新版了,最新版据说跟优利德一样主控换7501一类了

哪天大佬拆一个看看,这边从8月到现在物流一直不通,最近才通,但是买了个激光打印机都几个月了,到现在也没到,应该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款和我的不一样呢?我的是8m晶振,频率挡可以单独使用,没有24C08芯片,太丑卖了 ...

我刚看了一下,确实不一样,型号对得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油会增加一道工序

多一个人工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看了一下,确实不一样,型号对得上吗?

同款式同型号

网友F:
胜利就没看到有涂润滑脂的
9801a+  vc98a+  vc79a  vc189都如此
但也没发现接触不好

网友G:
这样的公司还有人要去

网友:
不错的小表,功能够用,价钱便宜,不过对比竞争对手ut890d后者更胜一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公司还有人要去

工资可以,自然有人去!学徒不配万用表而已!你看楼主,各种高端万用表配了一堆!

网友:
胜利VC890系列,版型超级多。用的主控也是各种各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胜利就没看到有涂润滑脂的
9801a+  vc98a+  vc79a  vc189都如此
但也没发现接触不好

前面讨论过了,刚出厂一般没事,使用不频繁也不需要,有时候加不对润滑脂反而是坏事,只要没有强迫症感觉可有可无,我建议最好涂为好,亲试过,可以确定,涂多肯定不行,乱用润滑脂会更差,这是机械摩擦,至少一下子顺滑感觉很明显,前面发的打印机用的确定没有问题,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