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纯水机不出水了,叫我看看,我也不会啊!

楼主(2022-12-15):
纯水机不出水了,叫我看看,我也不会啊!

网友A:
应该是水厂停水了,估计没有预通知,投诉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水厂停水了,估计没有预通知,投诉呗。

是机器坏了~

网友:
这玩意正常只有厂家给修吧?

网友:
从后级一级一级往前查找,注意看压力表指示。如果各个电机是在运转的,压力表是会有读数的。

网友:
来 上绝活哈哈哈

网友:
这是去离子水机器,我们公司也有,原理很简单的,前级到RO一级一级看那个没压力,泵没动作的,就能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
还以为是造酒厂设备

网友:
先看看纯水箱里面有没有纯水,再就是送水泵是否在运转,如果有纯水,泵也在运转,那就是泵里面有空气,拍下气,有个排气螺丝,松一松,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么大的纯水机,我以为是家用那种呢……

网友:
修好以后就是你的事了

网友:
查看哪级不工作,

网友:
原来是大家伙啊

网友:
这是生产什么的?需要这么高纯度的水?

网友:
你不会喊你干嘛? 不如这样,给你想个法,把出水口开关先打开,然后上嘴猛吸,看嘴泵能不能带动水流出来。不行上大功率泵对着出水口抽

网友:
家用的好检修,专业的大型设备需要专业的人员检修。

网友:
你哪个部门的?居然不会弄这个月扣绩效哈!

网友:
好大的纯水设备啥单位用这

网友:
一级一级,看哪个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