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解决不能焊接办法,老鸟漂过。

楼主(2022-12-15):
DIY一个负载仪,买来的康铜丝上完了10个,电流最大只能达到39.1A,想办法DIY一个康铜丝,只要达到40A电流就可以。。。看上厚度为1.2毫米的钨丝,做好了螺形形状,但死活不吃锡,只得拿出铜鼻子压接来解决不吃锡的问题

网友:
好手艺啊啊简简单单解决问题

网友:
举一反三:可以铜管压接后直接焊接,不过40A电流……有点吓人

网友:
用洁厕灵、不锈钢助焊剂、氯化锌,能焊的。

网友:
温度高了,焊接还真不如铆接

网友:
其实可以直接用铜片卷绕压接后再焊接,直接上铜鼻子好像有点奢侈,而且不美观

网友:
40A真高,手艺了得

网友:
电流不小,可以碰焊嘛,小心点就是了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翅膀太大了,怕碰到周围

网友:
前一段时间使用洁厕灵处理不锈钢获得成功

网友:
不吃锡的材料用点焊机点焊一段镍片,就可以焊接了,我用电炉丝做小电阻就这样干的。

网友:
可以用铜钎焊端子,就能解决连接和导电的问题

网友:
上次看到有个坛友贴片2835灯珠也是一盒,拍照风格和楼主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楼主

网友A:
你压接的时候把电炉丝折过来,压双股,牢靠不容易松动。单股容易转动,还易拔出来

网友:
用点焊机点焊一段镍片这个方法好

网友:
钨丝的电阻值好像随温度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压接的时候把电炉丝折过来,压双股,牢靠不容易松动。单股容易转动,还易拔出来 ...

谢谢,我有时间再改进一下,有液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