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玩玩耳放,让手上的耳机发挥应有的性能

楼主(2022-12-15):
最近没事干玩玩耳放

看看TB上有经典47耳放线路,价格也很便宜

一套散件连邮费才12块多

收到东西吃完晚饭开焊

两个多小时出声

12块多配的是NE5532,也不指望能得到真货,期望值不太高

用三节18650供电,底噪几乎为零

插上苹果手机在酷狗里选了几首熟悉的曲子

用二十年前买的铁三角木壳耳机试听

感觉还不错,反正比期望值要高不少

第二天用手头上的M02代换掉原机的5532

声音立马有了质的飞跃

当然音质这东西,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也说不清楚

网友A:
改成双15伏供电,换成4580,感觉还能更好

网友B:
关键是你的耳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双15伏供电,换成4580,感觉还能更好

下一步准备玩玩双电源供电

体验一下和单电源有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的耳机好

我一直认为,终端是最关键的一环

终端反映不出效果,前端再优良也是白搭

反之,前端一般,终端优良,可以弥补瑕疵

网友:
这个电路的运放处于低压单电源工作状态,然而效果好的音频运放很少有专门设计于低电压的(即便能用但也难以工作在最佳状态),此外其输出的耦合电容只有100微法,如果接的负载是32欧姆耳机,可计算出频响下限只能达到49.736Hz,指标真的不算高。
要想DIY个简单又好用的耳放,可以考虑使用耳放专用集成电路TPA6120A2,性能指标很高,只是需要正负双电源供电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的耳机好

关键是她的耳朵也好使,我是木耳朵只能听个响

网友:
有链接没啊购一个玩玩

网友:
学习一下,有空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木耳听啥都一样   8块和800块的  一样感觉

网友C:
买这个不如买志鑫电子一款9.8元的数字解码板,MS8416T+MS4344 DAC+N5532运放*2,TYPE-C供电,买了一块准备用来改天猫精灵方糖。如果从DAC输出接线就是耳放,刚刚看了一下库存还有39块,要买的话就趁早

网友D:
用M02代换掉原机的5532?
5532不是很好吗,难道M02是新出的运放之皇?音质比5532还好?我多年没摸运放了,可能时代变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M02代换掉原机的5532?
5532不是很好吗,难道M02是新出的运放之皇?音质比5532还好?我多年没摸运放了 ...

5532不适应低压供电使用,2是5532的输出电流低,推动力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532不适应低压供电使用,2是5532的输出电流低,推动力不足

哦,原来如此。你有M02的资料吗?贴出来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这个不如买志鑫电子一款9.8元的数字解码板,MS8416T+MS4344 DAC+N5532运放*2,TYPE-C供电,买了一块准备 ...

店铺里没找到解码板,给个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原来如此。你有M02的资料吗?贴出来一下呗

我推荐的是双电源版的47耳放,不带解码部分

网友:
有链接没啊,我也去购一个玩玩

网友:
200birds大神推荐的解码板某宝搜“MS8416T+N5532”,9.8就是,这价格要是本坛大虾能发挥下性价比没治了

网友:
以前记得有一个国产耳放仿索尼金砖方案的,百来元,后来没买,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