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继续折腾我的小破车,加装后排点烟器氛围灯

楼主(2022-12-15):
无意中发现后排点烟器氛围灯不亮,驾驶位的是正常亮的。强迫症简直受不了。
以前孩子坐后排晕车,吐到后排空调出风口叶片上了,拆了清理过一次。当时没注意主线束少根线,只记得点烟器断是3PIN的插头。以为点烟器是坏的。今天拆了一看,原来是没有氛围灯线。
拆比较容易,用撬棒从上面跟扶手链接的缝隙处撬开就行,都是卡扣。

想研究一下为啥氛围灯不亮来着,发现没有灯控线。

点烟器端是3PIN的。心想不行就灰色跟正极并一起得了,开acc就亮灯,白天反正也不明显。
结果灰粽加上12v,一点反应没有。没有灯珠。

只能外加灯珠了。之前搞胶窝灯剩下不少主板,找一个出来,拆掉插针,焊上线。

简直就跟定做的一样,这样塞进去,正好卡住,严丝合缝。里面贴上了一张魔术贴,灯珠正好抵住点烟器的红色导光圈。

四周在用另一面魔术贴粘上,固定+遮光。防止漏光。焊上线,扎带固定。

上车效果还不错。现在是通电就亮,回头从氛围灯上结果一根线来。

网友:
这样夜间就方便了。

网友A:
换种颜色就好了。这个位置放红色不太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种颜色就好了。这个位置放红色不太喜欢。

pq平台的车,整车背光都是红色的。

网友B:
这是说原来就没有灯加装一个灯,还是说原来有灯清理时清掉了重新加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说原来就没有灯加装一个灯,还是说原来有灯清理时清掉了重新加灯 ...

原来就没有灯,主线束没有线。

网友:
设计有,减配啦

网友:
新车忍一年,过后就不心疼拆了各种折腾并快乐着

网友:
我的车只有一个点烟器

网友C:
不如直接改个usb,充电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直接改个usb,充电方便

其实后排很少坐人。就是强迫症。前面点烟器亮,后边不亮就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