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关电源老化或故障后输出电压安全性?

楼主(2022-12-15):
各种电子产品终究是有使用寿命的,开关电源,靠空占比调节电压,那么一旦调节失效,或老化,且无压敏二极管情况下,电压会不会非常高,导致输出危险?欢迎探讨

网友A:
开关电源是隔离电源,高低压是物理隔离的。
合格的开关电源高压侧击穿也不会漏电到低压侧,不会造成触电,低压侧故障后,高压侧会触发保护状态的。

但不合格的电源,就会存在各种不安全因素,哪怕是未老化功能正常,也不一定就安全。
压敏电阻只是用在高压侧配合保险丝使用,高压侧输入电压异常增大超过阈值时通过其电流非常大促使保险丝熔断,属于一次性保护电路。
压敏二极管(稳压管)只适用于电流非常小的场合来稳压。
tl431三段稳压器,用于低压侧电压调节,出现异常时可能会造成输出电压增高,但不会高于低压侧的输入电压(一般情况下低压侧的输入电压会比其正常工作状态下能输出的最高电压略高几v)

网友:
隔离型的不会吧

网友: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次级是隔离的,高压侧出问题、或者低压侧出问题,都不会相互影响,因此也就没有了安全性问题。

网友:
车充的非隔离降压可能会,100到240伏开关电源隔离结构不会,有些48伏以上能启动输出,替代电动自行车转换器。

网友:
就比如你这个电动车里面的开关电源,mos击穿了就48v直接炸灯炸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是隔离电源,高低压是物理隔离的。
合格的开关电源高压侧击穿也不会漏电到低压侧,不会造成触电, ...

楼主对开关电源原理已经是了如指掌,滚瓜烂熟。
听君一席话,胜读几年书!

网友B:
开关电源反馈回路出问题的话,会出现输出电压高的问题,比如以前老彩电,120V电压能一下子升高到200多,烧坏很多东西;

一般讲究的电源会有监控电路;比如一些笔记本电源,还有一些日系的彩电电源,都会有单独异常电压检测,当年搞维修吃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亏,因为这电源超压触发这电路工作,会把电源拉死不输出,一般是利用可控硅拉死一个光耦。

网友:
实现同样的功能,进口的用的零件数量比国产的多得多。多出来的零件就是提高稳定性和安全性。当然零件质量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反馈回路出问题的话,会出现输出电压高的问题,比如以前老彩电,120V电压能一下子升高到200多,烧 ...

国产那种原件很少的,质量堪忧啊

网友:
今年接手单位一批设备,2015年使用至今,其中我修了11块24V开关电源都是输出电压不稳,原因主要是输出主滤波电容失效怀孕了更换后就好了。我也遇到过另外一种设备使用低压交流电经过整流桥滤波电容然后给2596HV降压输出,只要设备断电再上电就有2596炸管的风险,最后发现也是电容失效。目前我遇到的主要是时间久了+设备温度高,电解电容寿命低确实会有或多或少问题。注意电容和灰尘吧其他的我还就真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