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振兴DT-830HR

楼主(2022-12-15):
同是830看看此830!

红袍电阻两颗

这拨盘第一次见

很喜欢独立开关

还有温度挡

网友A:
这工艺看着像20年前的老货...

网友:
这个反而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艺看着像20年前的老货...

30年了,91年的

网友B:
看着屏幕像是有点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屏幕像是有点漏液。

是的,装上外壳只能看到一点点漏液

网友C:
又见7106,7106还是很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见7106,7106还是很靠谱的。

应该是那个年代别无选择!

网友:
早期电子产品,集成度低

网友:
老货还是实在

网友D:
96年刚上中学的时候见过店里有830外形类似的数字表,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看价格120就死心了,最后忍痛花20大洋买了MF110袖珍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96年刚上中学的时候见过店里有830外形类似的数字表,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看价格120就死心了,最后忍痛 ...

96年我才几岁!!!

网友E:
这表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表有年头了。

30年,91年的

网友F:
20年前的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年前的老货

30年了!!!

网友:
老东西就是结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