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洗地机充电器通电没反应,求助

楼主(2022-12-15):
一个洗地机充电器,通电没有任何反应,测量低压侧整流后没有电压,但是高压侧有320V电压。找了半天没找到治疗,看起来挺复杂的,请高手分析下哪里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不胜感激!

另外,我怀疑这个充电器会不会不接电池的话就不工作,电池坏了所以想用稳压电源调到24V左右接到输出端。如果万一电源启动了,输出电压比稳压电源高,会不会吧稳压电源给弄坏呢?

网友A:
这个貌似挺复杂的样子,看一下那个竖立的板子是不是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挺复杂的样子,看一下那个竖立的板子是不是电源芯片……

应该是的,上面有一个集成块,被胶封着严严实实的

网友:
这种灌胶的最不友好了,特别是硬胶。上次去摸电动车充电器,一个雅迪的,做工蛮精致的,不过打了硬胶,不敢要了。

网友B:
重点查这块辅助电源电路,指示灯没亮是辅助电源没有工作或者是mcu坏,一般辅助电源输出两路电压,一路初级控制电路供电,另一路次级控制电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这块辅助电源电路,指示灯没亮是辅助电源没有工作或者是mcu坏,一般辅助电源输出两路电压,一路初级 ...

感谢!正在查

网友C:
应该就是一个好的,只是不接负载(没有检测到电压)它不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一个好的,只是不接负载(没有检测到电压)它不会输出

我用电源调到27V接到输出,再通上电,还是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