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VoLTE电话打不通

楼主(2022-12-15):
自己的两台手机,分别打开了VoLTE。
手机运营商也说早就开通了VoLTE这个服务。
可是就不能打VoLTE电话:拨号的时候根本没出现视频通话选项。
请问问题出在何方?

网友:
啥时候有视频通话选项了????????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开通这个是避免回音和声音干净点,和开视频毛关系啊

网友A:
谁说VOLTE是视频通话的,你去把他丁丁给揪下来。

VOLTE通俗的说就是利用网络传输语音,这样的话,属于数字传输,音质更好,同是不在切换到模拟通话漠视,网络就不会掉线(掉线也无法高清语音数字化传输啊)。

而非VOLTE,一旦打电话,就会腾出频道给语音传输,网络就会降格(2G)掉线。

网友:
问题出在手机上,有些手机本来就不支持VOLTE视频通话。一些老MTK的机型便是

网友:
h换个手机,这个问题不就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VOLTE是视频通话的,你去把他丁丁给揪下来。

VOLTE通俗的说就是利用网络传输语音,这样的话,属于数字 ...

volte是可以支持免流量视频通话的,有的不额外收费,有的是额外计费,

volte下使用视频通话前提是双方设备均要支持,因此需要在电话接通后,才能判断,符合条件则可切换到视频通话模式。由于提供给volte视频通话的带宽并不高,所以视频通话的清晰的并不高。
只volte语音通话则没有双方都要支持的限制。

补充内容 (2023-2-16 08:39):
更正,volte语音通话也需要双方都支持才行,任意一方不支持即为普通模式

网友:
VoLTE即Voice over LTE,是一种IP数据传输技术,可实现数据与语音业务在4G网络上统一,可进行高清语音电话和视频电话。开启VoLTE功能后,平时拨打电话时默认就是高清语音通话,通话中屏幕上会提示VoLTE或HD字样。至于视频通话,请看7楼的解释。

网友:
问题好解决,只要把对方的手机号先保存在通讯录,点开后就能看到视频通话了。
我同事接到视频通话很意外,就和我试了一下,直接拨号没视频选项,最后才发现从联系人里面拨打

网友:
楼上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