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打蛋器 修不了

楼主(2022-12-15):
邻居的打蛋器嗡嗡叫不转动 ,我拆了看看通电瞬间碳刷位置火花闪闪 嗡嗡叫,八成线圈完蛋修不了直接丢进垃圾桶,留下了二个不锈钢搅拌头

网友:
八成是单次工作时间过长,线圈烧了

网友A:
每次用不能长时间运转的机器都感觉这机器在耍流氓

网友:
多半是转子匝间短路了,我有个电磨也是这样,后来换了转子修好了。

网友:
家里有一个双搅拌头的打蛋器,买回来一年都不用一次,上次想找来用,不知道塞哪儿了。

网友B:
打个蛋很难么,还需要专门搞个电动打蛋器,我觉得用筷子也挺好用的...

网友:
我看是不是整流子有异常导致加载的是交流电压呢……

网友C:
在芝加哥读研时买了个打蛋器,一直用的好好的,回国后忘记电压不同了,结果直接就冒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打个蛋很难么,还需要专门搞个电动打蛋器,我觉得用筷子也挺好用的...

打蛋糕时候,用手打要打到手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芝加哥读研时买了个打蛋器,一直用的好好的,回国后忘记电压不同了,结果直接就冒烟了……。 {:00 ...

围观学过洋文的淫,我就想知道把了几个洋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打蛋糕时候,用手打要打到手残

这个就太高级了,如果这么说地话那些在家做包子馒头的怕是得整台和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太高级了,如果这么说地话那些在家做包子馒头的怕是得整台和面机... ...

你问问打奶油的用手试试。手打断都不一定能打发。只不过现在有气弹的方便了

网友:
这种打蛋器不适合一次较长时间使用。

网友:
全是碳渣。。这东西有毒吧

网友:
国人、家用、需要打蛋器吗?

一双筷子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用不能长时间运转的机器都感觉这机器在耍流氓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同款的手电钻夹搅拌

网友E:
有无可能是碳刷磨损过度磨坏了换向器?看里面都是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无可能是碳刷磨损过度磨坏了换向器?看里面都是碳粉。

手动转可以 手感对 碳刷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