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造一个戴尔鼠标MS420DS(下篇)

楼主(2022-12-15):
上篇: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0572-1-1.html

网购的编码器到了,加上我之前买的微动,开始动手。
编码器5个脚,两个固定桩难拆。铜丝吸锡半天搞不定,才想起来堆锡。ε=(´ο`*)))唉,手生了。
换好试用,连接正常,左右键中键滚轮都好的,鼠标箭头不动!打开再看,透明导光板移位了。一波三折啊。
最后贴上脚贴。被我搞变形了,慢慢恢复吧。
用的TTC防尘金60M的微动,挺脆。编码器用TTC金轮,段落感比原来强,不松垮了。

其实之前我还买了一个3323D,白色,请买家改好的。按键用的欧兰50M,编码器用的TTC银轮,左右键空行程也调了,挺好用。用了一个多星期,感觉所谓轻量化鼠标并不合适我用,太容易滑动,按键的时候滑动就不是双击了。正好我手里有一个HP鼠标M100里面拆下来的配重块,给3323D加上应该正好吧。

一切如图所示。

网友:
仔细看商标,这个牌子与dell没有关系。

网友:
倒是挺好看的

网友:
没知道的品牌

网友:
鼠标也RGB的了?
这么牛

网友:
不是戴尔,是戴记

网友:
为楼主的动手能力点赞

网友:
拆下的诺华蓝白点送我吧老弟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没看到戴尔有这款鼠标啊。。。

网友A:
使用锂电池,续航能力比较强,半年不用冲吧。

网友B:
楼主的零件是不是也是河北秦皇岛的卖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零件是不是也是河北秦皇岛的卖家的

咸鱼卖家

网友:
用编码器的统统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锂电池,续航能力比较强,半年不用冲吧。

不是,大概一个星期就提示没电了,但电量看还有30%。

网友:
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说实话,DELL的鼠标真不怎么样。

网友(2024-02-28):
这电池要是能改就好了,自带的续航太差,1个星期多点就得充电。关键充电口太难插了,弄个type-c也行啊。

网友(2024-06-07):
请教楼主:420ds里面有配重块吗? 我用着感觉太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