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大佬指导。SM2246EN+JS29F16B08JCNE1 速度才300出头

楼主(2022-12-15):
手头有一个8贴的tsop脚位的2246en板子,上了JS29F16B08JCNE1,缓存是南亚128mb,开卡完成后,速度才300多,参考了闲鱼和数码之家的帖子,大多速度都是400多,请各位大佬看一下是我设置的问题吗?
手头的电脑是联想Y7000,用硬盘盒和转接卡和直接放电脑的SATA口都试过了,速度还是300多,然后参数从26改到22又改到30,速度还是提不上去,改到30超频速度反而下降。

网友A:
勾选sync mode再开

网友B:
是不是用在转接卡测试速度的,上sata口才能上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在转接卡测试速度的,上sata口才能上400

放进sata口了也是300,接口是sata3

网友C:
按一楼说的设置开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sync mode再开

勾选了,速度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一楼说的设置开一次

照做了,速度没变

网友D:
理论上CE排满了速度能上来的,把DISK TYPE改为SSD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CE排满了速度能上来的,把DISK TYPE改为SSD试下

改了,速度还是一样

网友C:
我自己也用这个颗粒做了一个盘,4颗粒都满速了

网友:
上sf主控数据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也用这个颗粒做了一个盘,4颗粒都满速了

可否告知用的是哪个版本的量产软件?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否告知用的是哪个版本的量产软件?不胜感激

就你用的这个版本啊
左下角的adj取消勾选,右下角的QC勾上,再试试

网友E:
你找一个IS093之类的主控单贴测试一下,单贴速度除以4乘以32再乘以85%,如果速度和现在一样就认命吧,你可能买到了Intel降速颗粒了,如果明显高于现在那么考虑换个班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用的这个版本啊
左下角的adj取消勾选,右下角的QC勾上,再试试

不行,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找一个IS093之类的主控单贴测试一下,单贴速度除以4乘以32再乘以85%,如果速度和现在一样就认命吧,你可 ...

8个颗粒,里面有5种批次,实在是没那个力气上903测试,先谢谢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