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张小纸片修复捡来的三星32寸显示器花屏

楼主(2022-12-15):
这不前些日说捡了个好的三星32寸显示器吗,大伙都恭贺我捡到了宝,其实该显示器是有暗病的,开始没电源,用可调电源简单试机以为是好的,可等到做好电源后试用时发现,开机3分钟后出现竖条,直至花屏,放冷后再开机时,效果一样……
如是这些日子就断断续续的想着法子折腾,今天终于有了成效,现在分享给坛友,如果遇到这样的故障,说不定可以如法泡制
看故障前的效果

折腾过程中偶尔拍了2张,这是尝试去掉边板上的一个电阻,结果不起作用

其实过程挺多,都没拍照,一心只想着怎么折腾好就忘记拍照了,最彻底的是拆了屏幕,看周边走线有没有短路点,结果这个屏没有旁边的耳朵,玻璃里的线没显微镜也看不清,最后也只是无功而返
今天受抖音视频启发,就又拆开一试,结果就有了这个帖子
下面说说方法:屏幕花屏故障,实际上还是屏幕上有电源点位短路引起的,先确定是哪边屏,一般的维修师傅都是两边屏轮换着上电试看,但这个屏幕掉边就保护,整个都不显示,所以要么去保护电路测试,要么就是另想办法;我想到的是屏幕检测信号只能是排线中的某一根,如是我剪一张小纸片,垫在排线卡槽里,一点点的试,结果就是找出了故障点出现在左边屏;于是又针对左边屏排线用纸片,慢慢的一点一点移动,试看,先用看放在某个地方故障消除,再一点一点点的更改纸片宽度,要确保故障消除而屏幕正常显示就可以了;
注意,纸片太宽,可能只显示一边,太窄又遮挡不了故障排线点,所以要一点点的放大或缩窄纸片宽度

看我用到的纸片,直接放在排线卡座里就可以了

现在正常试了几十分钟,没出现花屏现象了

从现在的试机来说正常,能不能彻底修复还不好说,只有日后使用见真理了
坛友们有遇到这样的故障,不防一试

网友:
原来是这么个用纸片修复啊。

网友A:
我承认我没有看到卡槽上的纸片

网友:
这是个经验,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没有看到卡槽上的纸片

排线触点在下面,所以纸片盖住了;因为那位置很难放准,所以试机发现故障解除后,就不想再动它了

网友:
淘宝32寸电视最便宜的才200多,现在电视真几把便宜

网友:
我也看到了这条抖音视频哈哈

网友:
这种故障维修起来要有耐心。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不错,思路科学清晰,学习

网友:
这个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用的上的话能找到帖子

网友:
排线虚连接口好好清理一下

网友:
我去,想起我那个32英寸显示器了,开机过一会花屏,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这个一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