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不懂就问]2246en支持8ce的L95B吗?这种CE分布能正常开吗

楼主(2022-12-15):
镁光颗粒,在46en测试架上显示成这样了,这种ce分布能开成功吗? 直接开报 Download MPISP  Fail(36) / (05) ERROR : Fail to jump code.  (0xB5)
另外在flashmaster里面显示是4ch,为啥会在测试架上显示在一个ch里?贴板上会分布到4个ch里面吗?

干到板子上后,变成了最后一张图的样子,是颗粒已经坏了?还是板子上要去toggle

网友A:
你测试架是BGA座直接在板子上的还是转DIP48插座的?如果是前者,测试架把颗粒都分配在一个通道是有可能的,如果是后者,dip48只支持一个通道,所以一个通道支持,但是它只支持4ce,这里的8ce就是爆c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架是BGA座直接在板子上的还是转DIP48插座的?如果是前者,测试架把颗粒都分配在一个通道是有可能的, ...

第二种,感谢回复,讲的很清楚,我还是上板看看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架是BGA座直接在板子上的还是转DIP48插座的?如果是前者,测试架把颗粒都分配在一个通道是有可能的, ...

能帮再看看吗?颗粒上板后出现最后一张图的ce分布,是不是这个颗粒废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再看看吗?颗粒上板后出现最后一张图的ce分布,是不是这个颗粒废了呢? ...

你这个是BGA152的颗粒吧,不一定是颗粒废了,有可能是CE跳线不对

网友:
对,有可能是跳线导致爆CE了,颗粒有问题应该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