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1969甲类功放机DIY - 甜润,细腻,耐听的声音~

楼主(2022-12-15):
1969年英国工程师JLH设计的经典功放电路

焊接过程见B站视频
大学宿舍怎么能没有音响呢?1969甲类功放DIY

接上数控电源调静态电流

调到900ma,温度上升后电流会有所上升

整流滤波板和喇叭保护模块(因空间问题最终取消安装)

洗板水清洗一下

给散热片钻孔的时候断了好几根钻头,还戳到手

我一气之下直接买了台钻。。。。

钻完孔攻丝
钻孔和攻丝都要加油,在学校宿舍没有油,就用水代替了,效果还可以

涂导热硅脂

调中点电压,调到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发烧音箱线有点智商税,自己做一根

紫铜镀锡线套上蛇皮套装饰一下

学校宿舍桌面空间比较狭窄,只能放书架下

这是试音视频,『云试音/梦里水乡』1969纯甲类功放,甜润,细腻,耐听的声音

关于喇叭保护板,其实喇叭保护板在这里发挥的作用是提升使用体验,开关机冲击声很小,关机后因为大滤波电容存电,功放机还会工作上十几秒。空间实在是太小了,装不进。。

有点可惜,听了差不多一星期就要提前回家上网课了
太重不方便带回家,被迫吃灰

网友:
做的漂亮

一星期就要提前回家上网课了,楼主学生党

网友A:
如果是过万元以上的高端音箱还是需要保护电路的,普通便宜的音箱就是烧毁了喇叭也损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过万元以上的高端音箱还是需要保护电路的,普通便宜的音箱就是烧毁了喇叭也损失不大。 ...

有电容隔直流,应该问题不大。以后做功放尽量买大一点的机箱

网友B:
管子不错
电容和电阻差了些
电源最好弄一级稳压滤波,波纹小有惊喜

网友:
手艺不错,活很精细,和几年前的我一样,我也先后弄了1969 等,现在家里也好几个功放和音箱。

网友:
又一个掉坑里的

网友:
低音软趴趴的 还不如gc1875好听,非要做个甲类 A1也比他强

网友:
末级改用对管,把Q3射极电阻上移,Q2改为PNP管接Q3集电极。当年是没有能力生产大功率PNP管,才用的准互补输出。

网友C:
lz买的套件吗?整套花了多少钱啊

网友:
看着不错,支持一波

网友:
年轻人,DIY精神可嘉。你让我回想起25年前听到自制音响第一声美妙音乐响起时激动的情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买的套件吗?整套花了多少钱啊

买的套件,功放机整套下来500元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不错
电容和电阻差了些
电源最好弄一级稳压滤波,波纹小有惊喜

有用上图片里的整流滤波板,效果还行,如果机箱不要太紧凑的话还能进一步降低噪声

网友:
不错不错 学生党啊 未来可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上图片里的整流滤波板,效果还行,如果机箱不要太紧凑的话还能进一步降低噪声 ...

加一级317稳压扩流板子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1969甲类功放,可惜人笨加赖没原件,只有看别人的份

网友:
学生党都这么好的水平,前途无量啊!

网友:
几年前我也买了全套1969甲类功放板,因为有品牌功放,一直没动力组装,现在还是全套散件。

网友:
这个经典的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