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捡了个据卖家描述网口全坏的K2P-最近喜欢上捡垃圾

楼主(2022-12-15):
某夜无聊逛逛二手市场,看到有人在卖网口全坏无线正常已刷padavan的k2p,无电源卖价50块包邮,不划算,直接滑走。第二天中午又刷到这玩意,价格变成40包邮,还是贵了点,网口全坏只能用无线中继,那还不如正常的k2便宜。但又有点点兴趣,只能用无线中继,网口用不了必然进不到breed刷不了机,但已带有padavan,嗯,好像也合适我用,决定先做功课,网上先查一下网口全坏无线正常究竟是个什么奇葩的故障,查出来的基本都是说交换芯片坏了,但k2p的交换芯片是主控7621集成的,也就说要修好就得换主控?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无线,交换功能坏了?查到这样的结果让我觉得更奇葩又感到稀奇,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没问,有没有修过也没问,只要无线正常那也无所谓,上来直接杀价,但价格又杀得比较合理让卖家不会直接叫我滚蛋,结果交谈甚欢,每人退一步,35包邮拿下

楼主:
到手马上插电,果然如卖家所描述一样,无线正常,用网线将网口一个一个试,果然电脑网络连接都打红叉❌,一点反应都没。果断拆开路由器检查,没有修过的痕迹,但在网变背面,网口旁边的电阻发现有好几颗烧掉的85k电阻,有的已烧到脱皮了,这是被雷击坏的症状?

楼主:
经仔细观察,WAN口和第三LAN口所对应的各四颗电阻字体清晰,没有烧坏的痕迹,难道这就是卖家所说的时好时坏的原因?我把网线插到WAN上,等了十几秒,网络连接还是打红叉❌,一点反应都没

楼主:
怀疑是网上所查到的,是交换芯片坏了,不,在这机器上应该说交换功能坏了,失望之余用手机连上WiFi进后台桥接,嗯,无线相当正常,瞄了一下padavan版本,3.4...........马上下载个4.4........纯净版,更新固件,路由器重启后,奇迹出现,电脑的网络连接居然在自动搜索ip,WAN口有反应了,拔掉网线插到第三个LAN口,连上了,连上了,连上了,难道更新了固件打通了路由器的任督二脉?这不就相当于告诉我交换功能没坏?7621依然是颗完好的芯片?又继续一一排查,发现1.2两个LAN口确定无反应,3.4两个正常,进breed随便刷open官改,都能正常刷

楼主:
貌似卖家的不但固件有问题,eeprom也有问题,肯定不是原厂的,默认mac和标签上的不一样,手机放在路由器上面,信号强度2.4G  -20  5G  -34,这绝对是不正常的,重新刷几个eeprom进去测试,选了信号最佳的。电脑网线连接路由器,路由器5G桥接隔壁的主路由,电脑ping隔壁的路由5万多次,貌似还算可以吧,和朋友连玩两把魔兽争霸一切正常。既然交换芯片正常,那么我认为更换1和2的网口的电阻应该都能正常了,但我认为不值得换,首先LAN口我只需要一个就行了,其次买几颗电阻加上邮费也要10块左右,不划算

网友A:
运气好,又赚了,想修地话可以从其它报废电器上拆...

网友B:
恭喜楼主捡漏……咱就算了,没这个本事

网友C:
我有个路由,有两个LAN口有线连接用着要死机,后来把这两口的电阻和网变拆了,路由正常使用不死机了。

网友D:
没有网口怎么刷固件呢,拆芯片刷的?

网友E:
没有翻车,赚到了

网友F:
又被你捡漏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

网友:
恭喜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雷击主控烧的很多,楼主只是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又赚了,想修地话可以从其它报废电器上拆...

手工有点差不敢换,焊一下闪存那种粗脚还可以,贴片电阻太小手会抖,搞废焊盘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捡漏……咱就算了,没这个本事

除了下载现成的固件刷刷机,其它的我也是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路由,有两个LAN口有线连接用着要死机,后来把这两口的电阻和网变拆了,路由正常使用不死机了。 ...

网变也要拆啊?我也是百度到网变一般被雷击坏的几率很小,所以才直接看背面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网口怎么刷固件呢,拆芯片刷的?

没有拆,到我手上就已经是padavan固件的,我只是用手机进后台更换一下固件版本后wan口和lan3就能连接了,刷op和官改是之后网线连lan3进breed里面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翻车,赚到了

我下单前就已经做好cpu坏的准备了,本来就是打算只要无线功能的,谁知道网口有两个是好的,喜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被你捡漏了

意料之外吧,已经做好只用无线中继的打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