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键盘可以改得短点么?是打印新电路板还是飞线呢.

楼主(2022-12-15):
右边的alt,PrtSc,还有一些符号键.斜着的2排按键,要是可以取消,再绑定到F键上就好了.用右侧Ctrl+F键实现符号.
因为手小,右边的Delete,Backspace等键要按动的时候需要移动很大位置,感觉不爽.而且我说的那两排键平时用得很少.

不知道要(硬件)改动这个键盘,让他变得短点,好让手不移动位置就可以直接按到最右边的几个大键,需要自己打下面的主板么,还是飞线.有没有最好的实现方法.小红点,D型键盘和触感都是挺好的.

楼主:
谁有这种薄膜键盘的组合拆解文章,图片也麻烦发一下,想了解一下这个的内部结构.

网友:
试试键盘映射如何

网友:
用按键映射屏蔽了就是。

网友:
确实用得少。

网友:
找个键盘映射软件试试!

网友:
键盘映射可以改掉的

网友A:
这手得小到什么程度啊,不知道是不是白白嫩嫩肉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得小到什么程度啊,不知道是不是白白嫩嫩肉肉的

男的,是有点白.40岁的老大叔了.还要幻想么?买手套选M码.手指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男的,是有点白.40岁的老大叔了.还要幻想么?买手套选M码.手指短.

无图无真相,看图的时候是可以过滤掉一部分信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