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家里的微波炉磁控管短路坏了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换吗?

楼主(2022-12-15):
各位大能,家里的合肥三洋微波炉通电不加热了,自己拆开测了一下发现磁控管短路了,其他都好。原来的型号是WITOL 2M219H (519)但是在网上已经找不到全新的备件,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换吗? 多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对外壳短路了  如果是就在买个二手的也行  动手能力强的把插座那扣开 一般是一端对外壳短路 换个座子主要得要连接好  固定好  一般不好弄  另外你得确定 高压电容和高压二极管没毛病

网友B:
不懂这个,只能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对外壳短路了  如果是就在买个二手的也行  动手能力强的把插座那扣开 一般是一端对外壳短路 换个座子 ...

是的我,插头引脚对外壳短路,如果找不到全新的话,原厂的二手也凑合了,现在就是不知道翻新的能用多久。。。二极管和电容都确定没有短路都测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这个,只能帮顶了!

谢谢帮顶

网友:
磁控管一般来说都能用,你要考虑的主要是能不能安装上,随便买有些外形结构不一致螺丝孔对不上什么的

网友C:
一般磁控管是不会击穿的,多数是里面的空心电容击穿,你拆开接头处,把电容剪掉看是不是还短路。是电容短路 的话,去宝上买微波炉磁控管插座,换上就能用了。

网友D:
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我上次也是修了一台微波炉换的磁控管不是原型号的,用了几天又坏了,后来购买同型号的用到现在还正常使用。

网友E:
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换,只要安装尺寸相同就行。

代换过好几台,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磁控管是不会击穿的,多数是里面的空心电容击穿,你拆开接头处,把电容剪掉看是不是还短路。是电容短路 ...

就是插头短路应经拆掉用万用表测过了,不过貌似需要用高温焊锡来连接漆包线和插头,否则焊接点会不会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我上次也是修了一台微波炉换的磁控管不是原型号的,用了几天又坏了,后来购买同型号的 ...

我觉得也是,有的是变频的有的是定频,有的功耗也不一样,有的散热片也不一样那就对散热条件有一定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换,只要安装尺寸相同就行。

代换过好几台,都正常使用。

我发觉有些型号的通用性较强,有的好像就不太行。。。

网友:
翻新管看人品,有的能用几年有的能用几个月

网友:
如果是管座坏了,几块钱换个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管座很便宜,都是通用的,接的时候要用高温焊锡,60w以上的电烙铁,可以先用铜线缠紧,再焊,我的一个微波炉就是这样操作的,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