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量产成加密 那个能通过量产neng清除密码 恢复里面的数据吗?

楼主(2022-12-15):
请问一下大佬们  如果芯邦量产加密移动盘了 忘记密码了 能通过量产软件清除密码 保住里面的数据的吗?有什么办法能保住里面的数据,谢谢!  太久不用了  很早加密过 试了很多密码都不行  怕量产里面的数据就没了

网友:
不懂,不过我觉得既然有这个功能就不会那么容易破解,而且我一直认为给自己加密是找罪受...

网友:
一种加密是  U盘自带硬件加密(相当于你给他一个东西他给藏起来了锁起来了)  一种是第三方软件对写入内容加密(相当于你告诉他一句话 他按他的方式记下来了 别人看不懂)    前者可能没有正确密码会设备都用不了    后者储存设备可以正常用 资料得研究

网友:
量产就清空了,没戏

楼主:
试了很多次都密码不对 留着再看看有没有大佬有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