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傻瓜式教程

楼主(2022-12-15):
这是一个UC3845+LM324+TL431方案的60V电动车充电器电源,仅需3步就可以将这个电源改成可调电源,废话不多说,下面是详细步骤:
1、43112脚(RA脚)之间的电阻换成可调电阻(一般换个10K的就可以了)。
2、断开LM3244脚(供电脚)电路和UC38457脚(供电脚)的电路(两个芯片的GND脚不用断开)
3、LM324外接12V和给UC3845外接15V独立供电就可以了。

说明:改好后通电空载会有一点滋滋声,带负载后就没有这声音了。

至此完工,后面附上改制过程中几个主要元件的资料和实物图。

LM324供电范围:3V-32V,板上实测:15.68V,改电压后加12V独立供电。
UC3845供电范围:12-25V,低于10V供电即关断不工作。板上实测:12.15V,改电压后加15V独立供电。

网友A:
改后的范围是多少?还有过流保护吗?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等待完善和试用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后的范围是多少?还有过流保护吗?稳定性怎么样?

只是简易方法,没有调流。

网友:
要找个15V,12V辅助电源才可以。

网友:
我还有个60V的,不知道能不能改。改电源类的怕炸

网友:
动态最低5V吗?

网友B:
这么简单啊,找充电器唔

网友:
只调压,恒流,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啊,找充电器唔

又将引领桶里吃灰的电动车充电器价格,再升一个台阶!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只用外接一个电源行吗?324和3845共用 一个电源

网友D:
是否可以芯片统一成13V供电,拿个12V的板子改高一点电压,省的还得准备两电源

网友:
这个不好改,楼主改得好。

网友E:
这样只调压不调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后的范围是多少?还有过流保护吗?稳定性怎么样?

简单用电子负载3A电流测试了10分钟,非常稳定,变压器无明显发热,输出MOS管温度也算正常,因为这电源我改电压用来带936焊台的,改到33V左右,而且焊台也不是一直加热工作的,因此满足使用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只用外接一个电源行吗?324和3845共用 一个电源

试过了,要用两路独立电源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只调压不调流

是的,因为这电源我改电压用来带936焊台的,改到33V左右,而且焊台也不是一直加热工作的,因此满足使用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芯片统一成13V供电,拿个12V的板子改高一点电压,省的还得准备两电源 ...

试过了,共用电源会工作不正常,要用两路独立电源供电的

楼主:
因为这电源我改电压用来带936焊台的,最后用电阻固定在33V左右,而且焊台也不是一直加热工作的,因此满足使用要求了,所以没测试到最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