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解台电S550 128G固态并合并开卡

楼主(2022-12-15):
最近帮朋友整理坏固态,拆了两个台电S550。

2246xt主控加两片bga152 闪迪64g颗粒
代号15153,应该是15nm MLC,颗粒ID:45 3A 94 93 76 51

看了下背面空着两个焊盘,就把两个120g合为一个240g了

修改ce分布电阻,直接开卡,一次过。

网友:
一次过,手艺不错。

网友:
要是讲下细节就好了

网友:
厉害了……要是128G的CE不就是480G到手?

网友:
说一下细节啊!

网友:
我也有个这坏的   一共5个坏的盘呢  都没有时间玩  320g  256g   3个120g 都没有拆过  可以发个工具啥的吗 谢谢

网友:
这个型号的硬盘特别容易坏。

网友:
MLC的还不错值得捣鼓

网友:
台电的好开

楼主:
开卡用这个软件,
ce电阻分布,我以前测量过
如下图所示

焊接就靠练了。

楼主:
配置ce电阻参考上面电路图。

网友(2024-03-31):
非常 好   值得学习

网友(2025-03-09):
感谢分享CE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