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2246en+L85C颗粒报 ,Zero Channel Number!

楼主(2022-12-16):
错误:Chk PreTest Fail(31) /0x03,Zero Channel Number !
2246en建兴的2242小板子,双贴了2颗L85C颗粒,每个颗粒都单独在测试架上开过卡,能顺利开成功,开成功才上板的,结果上板后报这个错误。第一次玩建兴的这种小板,有啥技巧吗?

网友:
查一下主控板toggle电阻。上个图看看

网友:
把土狗电阻拆了就ok了

楼主:
这种板,海鲜市场挺多的,暂时还没有找到toggle在哪儿

网友:
我有,下班回去发图。

网友:
在缓存面。

楼主:
搞定了,用R0508A一次性开过,正在跑RDT,感谢! 跑完上跑圈图,供后排同学参考

网友:
证明多换几个量产工具是正解

楼主:
补充后续,目前正常使用,上测速。

网友A(2023-03-23):
引用 楼主:
补充后续,目前正常使用,上测速。

两贴吃不饱,四贴还是最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贴吃不饱,四贴还是最合适的

同步没开!!

网友A:
我现在的台式机用的就是这个板子,双贴1EFL,颗粒质量不行,开成pslc模式,就是颗粒在这个板子上温度有点高,我贴了个散热片,温度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台式机用的就是这个板子,双贴1EFL,颗粒质量不行,开成pslc模式,就是颗粒在这个板子上温度有点 ...

台式机干嘛用那么小的板子,用16贴的大板散热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干嘛用那么小的板子,用16贴的大板散热快

赞同,我干了一块16贴的大板,跑分950多分。

网友(2023-07-15):
正好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
双贴Intel 29F01T2ANCMG2,速度还行,用来替换联想笔记本上的固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