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电源芯片很特别,是什么型号呢?(已解决)

楼主(2022-12-16):
首先参考这里--
拆个金刚-200 LED电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1263-1-1.html

拆了上边的电源之后,跑跑了线路,这个8脚芯片不是3842,很特别,1脚接地,2脚接光耦,3脚接启动电阻,4脚、5脚分别对地接一电阻,6脚看着是过流检测保护,7脚接次级绕组供电,8脚输出推动MOS管,看下图更明了。

@phjzg@邓穿石@kyhwhb@ caixinqiang@佳维@zeng_zww@moontree@亲爱的混蛋@ jf201006@温力口@ljlun@ caixinqiang@qrut@寂静的春天@人艰不拆了 @ 拆机专家123@hideaway@ @aacyxjz @hongo aacyxjz
请教大侠们,这是个什么型号的芯片呢?
本图是网上电路图修改而成,并非原图

双击放大可以看得更清些

经过几个小时的不断查找,终于找到它的型号了,OB2269!

谢谢各位光临!

网友:
现在的小电源块真是太多了,很多找不到资料

网友:
要是平时我还真相信你是为了世界杯熬夜发帖的……可是今天也没比赛啊

网友:
主要是睡不着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OB2269!OB系列是?

网友:
现在贴片型号确实不好找

网友:
现在8脚的型号比较多。

网友:
就是哈!原图一般都标记芯片型号。

网友A:
我还没开始表演就结束了....

网友:
很多电路用的都是芯片提供的参考电路,这样还好找点,要是没用参考电路更难找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开始表演就结束了....

嘚嘚瑟瑟啊

网友:
不维护一般不看电路图,只要维修都喜欢看。

网友:
现在电源管理芯片太多了,前几天碰到一片5脚的

网友:
电源芯片查找,需要不断的对比,很麻烦吧。

网友:
现在电源芯片超多,确实难找。

网友:
昨天修个苏泊尔电磁炉,电源芯片是OB2226SP,直插的

网友:
才看到,论坛的@功能一直不正常,偶很少收到过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