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折腾』拆修英菲克键盘简单维修

楼主(2022-12-16):
『X折腾』拆修英菲克键盘简单维修
英菲克最早接触,是移动硬盘盒,手里也有两款不同的,配上500G硬盘,起飞。。

做工挺不错的,手感挺像机械的

一个提手

拆个键帽判断是否机械

通电亮七彩灯

指示灯挺有个性

测试一片按键无法使用

拆,有个辅助支架?

贴纸下一个螺丝,脚位上若干螺丝,真是坑。。非要隐藏

还好当时捡漏了一把小米的螺丝刀

各种探险

一个薄膜键盘,螺丝这么多

就一下,按键好了,各位可以猜猜怎么处理的

这个氛围灯挺有意思的,勇哥导光板

其实就是在断线处用铅笔画一道线就好了

组装后再试一下

修好还人

网友:
键盘很炫酷
罗斯真不少

网友A:
类机械手感键盘,11年刚兴起机械键盘的时候买过一个,100多还不便宜,现在的机械键盘100块以内都能买到了

网友:
七彩键盘灯。

网友B:
大佬  机械键盘显示USB无法识别是不是就是主控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  机械键盘显示USB无法识别是不是就是主控挂了

也可能是线断了。可以尝试换线试试。

网友:
我也是从硬盘盒了解英菲克的。

网友:
壳子比较薄,螺丝加固吧

网友:
长时间震动和受潮,还要出问题,除非用银漆后加胶纸封闭。。

网友:
铅笔画线创意不 错,键盘灯光看着还挺炫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线断了。可以尝试换线试试。

线没断的,都拆开了  第一次尝试捡垃圾,找不到头绪了

网友:
炫酷的电容键盘

网友:
英菲克的键盘还是不错的,我有一个。楼主维修技术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机械手感键盘,11年刚兴起机械键盘的时候买过一个,100多还不便宜,现在的机械键盘100块以内都能买到了 ...

我淘了几个二手,翻了了3分1,剩下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没断的,都拆开了  第一次尝试捡垃圾,找不到头绪了

因素很多的,除了那楼说的断线,也有可能是因为USB供电的问题。如果是台式主机前置USB口,那就最好换成主机后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素很多的,除了那楼说的断线,也有可能是因为USB供电的问题。如果是台式主机前置USB口,那就最 ...

量了下有5V供电的,就当主控挂了吧

网友:
这个牌子看到过,没用过,毕竟比起老牌的名气大

网友:
这个牌子的外设还是挺多的

网友:
居然是线断了?

网友:
有可能断线,还有可能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