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欧普10W LED平板灯的驱动器,质量不错,还是隔离的呢

楼主(2022-12-16):
这个驱动是上次修的欧普侧入式LED平板灯上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7473-1-1.html

驱动壳子上没多少信息

电压、电流都在灯的贴纸上 LEDJC3030-D0.2X45-1

底部的螺丝孔是用来固定到灯背板上的

开壳了

17年的产品,材质还是PC的

驱动板正面

输入端的保险、X电容

还有防浪涌的NTC热敏电阻

艾华450V、6.8uF高压电容2只,与电感形成π型滤波,这种不多见

昂宝的OB3396AP,它是一个初级侧调节离线LED照明控制器

应用电路如下

Y电容还有2个

2A的整流管、输出电解也是艾华的

50V、150uF

板子背面还有电阻、电容、二极管和桥

测试空载电压为35V

空载功耗0.32W

测下输出电流

也就80mA多点,和贴纸参数基本一致

最后做好标识,放进库存堆里备用

驱动是没问题的,看板子质量也不错,该有的都有,尤其是更关注EMC方面
杂牌喜欢用更便宜的非隔离,这个用隔离,应该就是欧普正品了

欢迎大家指点、围观,谢谢先!
今天你羊了吗?偶这边的羊已经超过50%了,大家都要注意防护呀,能多拖一天也好呀!

网友A:
欧普的灯质量不错,但是价格也贵。

网友B:
很明显欧普中山比欧普苏州高好几个等次,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果然是有隔离的,做工不错了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情况?都突突了字还这么清楚

网友:
这个驱动用心了,算得上良心堆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情况?都突突了字还这么清楚

刷了三防漆啦,大厂的东西流程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情况?都突突了字还这么清楚

没突突,偶觉得是故意滴的胶,想掩盖芯片型号,但胶固化收缩导致没盖住

网友:
我有这个灯,电路记下来,感谢楼主

网友:
欧普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欧普中山比欧普苏州高好几个等次,为什么会这样呢?

广东改开的最早,一开始出口的工业品基本全是广东货,所以才有了大名鼎鼎的广交会,有洋大人监工质量自然好。对比下以内贸起家的江浙义乌小商品质量,明白了吧

网友:
看着不错。楼主标了接线和电源参数,好评,吃灰后拿来用也方便。

网友:
欧普的灯质量还可以

网友:
欧普的质量不错。楼主分享的资料详尽。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跟apple,差一个字母

网友:
欧普名牌就是不错,各部分都配置的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普的灯质量不错,但是价格也贵。

这就是俗话说的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
不错,比杂牌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