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搜电充电宝彩宝改装利用,大神来了

楼主(2022-12-16):
首先呢,我这个充电宝不是偷盗来的,我是代理商,我这个充电宝是已经鼓包了,淘汰的下来的宝。大家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两个充电宝,充电宝都是大家买回来的,可惜的话这个品牌充电宝没有充电口,所以大家99块钱拿回来之后基本上都是报废在家,现在给出一个小小的改装建议,让大家可以把手中的充电宝利用起来。由于是锂电池改装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请大家动手能力不强的一定要小心做好绝缘。

首先呢,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触点有正负极和信号级,只要用电焊把正负极接上导线就可以充电了。
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话,就是去淘宝买一个1块5毛钱的电源充电宝。把充电宝拆掉,两颗螺丝后用尖嘴钳撬开在电池的背面会有一些凹槽剪掉一个凹槽,就可以把这个电源充电宝镶在里面,记住有灯的槽里面啊。然后在充电宝有灯面那里打两个孔作为指示,灯孔。在微型USB接口那里打洞,让USB接口伸出来。然后把导线连接好,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哦。这样一个带充电口的充电宝就已经完工了。这个搜电充电宝这个品牌的电芯质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利用起来的话还是效果不错的。

网友:
够狠!充电芯片紧贴锂聚合物加热

网友:
拆芯用不是更加好

网友:
有一定的危险性,我没敢改装过。

网友:
C 口的更好看一点。

网友:
买块充电宝的小板换上我认为更好

网友:
pcb重新画一下,搬板装回原外壳

网友:
一根信号线,难道是一线通

网友:
4056充电温度最高可达到80多度,贴在电池上,会引发自燃不?贴在外壳上,除了难看点,还是挺安全的。

网友:
电芯可以替换到别的充电宝里

网友:
用ab胶将改装的充电口固定牢固,否则容易坏

网友:
这种充电宝充电速度很慢

网友:
好麻烦的样子

网友:
充电芯片工作时烫手,不能接触电池放置。

网友:
7楼说得对哈哈

网友:
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网友:
我觉得那个充电板子还是外置吧,小心点充电升温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