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某米路由器R4电源插头是特别定制的吗?

楼主(2022-12-16):
得一某米路由器R4,但不带原装电源。给它洗澡之后发现足有95新,用手头上的12v电源供电,居然没反应,连换几个也不行,心里一凉,肯定是有故障的,要不别人咋就舍弃了呢?这也说的通。通过微创手术打开后壳,测量,仍没电压,这下更确认是故障的了,取下板子,再插上插头,还没测量,发现指示灯亮了,仔细检查也没发现插座松动。再次放到壳里试,又没电了,反复几次发现问题了,插头插不到底!插头应该是5.5/2.1的

微创手术

看后面,发现问题没?

不同品牌,不同机器上的电源插头都一样长,估计是按标准生产的。

是壳子空加粗还是电源插头改造,纠结了一会,最终决定改插头,用手术刀,划一圈,厚度约壳子的厚度。完美解决。

为发烧而生
====================
思考:是不是原装电源的插头是特别定制的,要比标准的长些?还是设计有那么一点点瑕疵,再次我不敢断言,欢迎有使用的坛友留言。

网友A:
就是原装电源的插头长点白 我以为什么大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原装电源的插头长点白 我以为什么大bug

那就是定制的,懂了,谢谢

网友:
小米路由器电源插头基本用的是3.5mm的,不是大的5.5mm

网友:
定制的,特别是小米盒子,很多不通用。

网友:
这点小心思能难倒数码之家的各位技师们?

网友:
有可能是定制的。

网友:
定制的,有很多是不通用的。

网友:
长见识了  不过这个本来就有长的和短的

网友:
我咋觉得是你那个电源插头太短了,不是小米的太深了不过话说回来,我有个酷比魔方笔记本就是USB口特别深,有的3.0U盘插不到底,只能跑2.0

网友:
也许是故意的,毕竟电源也要市场。

网友:
长短不影响使用,母座触点位置一样的,公头只是方便区分,

网友:
不只是长短差别,还有缺口与凸起吧。

网友:
小米的东西杂,我的感觉是中等的多,算不上好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办,坛友动手能力都挺好的。

网友:
换电源插座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网友:
不通用问题难不倒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