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方太ha2g燃气灶打不着火错误e2

楼主(2022-12-16):
积分-58,什么都看不了,服

方太燃气灶,打火就打一次,显示错误e2

打售后说换电源板,要350元

看了一下现在燃气灶没几个钱,不修了

拆开一看,12v的,换上一个适配器就能用

过程如下:
1,拆燃气灶,需要卸2次螺丝,如图

2,电源板

3,输出线剪掉,焊了一个12v母头
找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装好,打火,可以用

网友:
最好还是维修原机的线路板,当然,代换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少见的插220V交流电,带电路板的燃气灶……都有哪些高级功能啊?

网友B:
高级是高级,这玩意儿遇停电就不做饭炒菜了?水电气三个我还是喜欢各顾各,就像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停电了也没法用所以燃气灶首选压电陶瓷打火,其次电池供电;热水器首选电池供电

网友:
负37,造孽啊,送20于你

网友:
看来混论坛的人还真不好忽悠。

网友:
什么奇葩燃气灶,竟然用220v电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级是高级,这玩意儿遇停电就不做饭炒菜了?水电气三个我还是喜欢各顾各,就像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停电了也 ...

首选强排热水器啊!停电是很少发生的,难道你小命不值钱?

网友:
就一个燃气灶还用220V的电,这厂家脑回路,不知道咋想的,一停电饭都做不了,还不如放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见的插220V交流电,带电路板的燃气灶……都有哪些高级功能啊?

有定时关火,不知道怎么设置,从来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是高级,这玩意儿遇停电就不做饭炒菜了?水电气三个我还是喜欢各顾各,就像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停电了也 ...

停电了油烟机开不了做饭也是遭罪...

网友C:
显示E2故障,意思是说这个燃气灶还有显示屏?燃气灶弄个显示屏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E2故障,意思是说这个燃气灶还有显示屏?燃气灶弄个显示屏有什么用? ...

显得上档次,有档次才有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E2故障,意思是说这个燃气灶还有显示屏?燃气灶弄个显示屏有什么用? ...

在网上看见有介绍的,可以定时关气,超温保护什么的……

网友:
这个电源板看着也不复杂,楼主可以尝试维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选强排热水器啊!停电是很少发生的,难道你小命不值钱?

强排的我试过被电打过,还好不是正在洗澡,如果在洗澡的话估计香香了,后来扔掉不敢用了,还是觉得直排的安全没有220电源,一把小排气扇搞定

网友:
不过装修时,我在燃气灶旁边也预留了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