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飞利浦剃须刀 换个电池

楼主(2022-12-16):
客户拿来找我换电池,拆开换电池很简单的小活,做工简单 板子有料 USB充电 尚可的质量 飞利浦的

网友A:
还是用的镍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的镍镉电池?

1.2镍氢 就行了 修好收费10元

网友:
这么多焊点另一面却没看到有电子元件。

网友:
只知道这电池内阻要小,不然电流上不去,转动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的镍镉电池?

镍镉电池内阻小可以大电流,

网友:
还是挺可以的,也曾经给同事更换过两个电池,没注意是镍氢的还是其他的,都是按型号从深水宝买。

网友:
原装的汤浅也很耐用

网友B:
飞利浦别的不说,剃须刀这方面质量感觉还是没话说,一把能用好多好多年。

网友(2023-04-17):
我的电池也不行了。刀还很好用呢

网友C:
我有个很老的飞利浦剃须刀,换了1.2V镍氢电池以后就转的带死不活的,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电池换过几节都一样,难道必须要换镍铬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别的不说,剃须刀这方面质量感觉还是没话说,一把能用好多好多年。 ...

那是以前的,现在可不是了。
除非你买高端的那种。

网友(2023-07-08):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很老的飞利浦剃须刀,换了1.2V镍氢电池以后就转的带死不活的,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电池换过几节都一 ...

轴承缺油导致的吧,手上就有类似故障的剃须刀,接上满电的电池,电机不转。拆下电机发现用手转有涩感,涂上缝纫机油多转动几次使油进入轴承内部充分润滑,再接电源恢复如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