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让小太阳只发热不发光

楼主(2022-12-16):
公司最近通知不让用小太阳,可是天气确实太冷了,不用不行啊,只要不会发光就可以用的,有没有只发热不发光的取暖器,或者改造一下我的小太阳呢

网友A:
改成干烧电热管就不发光了,有PTC取暖器

网友B:
小取暖器,没光,光吹热风的就行了。多的是。

网友:
显卡上4090,跑测试满载,这不就解决了一个办公室的人的取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取暖器,没光,光吹热风的就行了。多的是。

吹风的不行,噪音太大,要很安静的,偷偷的烤,不然会罚款

网友:
是不让用小太阳?还是不让用取暖器?

两者概念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干烧电热管就不发光了,有PTC取暖器

ptc好像要加风扇

网友:
热只能传导或者辐射才能让你感知。不要光,辐射效果不好,不要风扇,传导效果不佳。

网友:
踢脚线电暖气,安静无噪音无亮光

网友:
串个可控硅调到微光,不过发热量会变小不少
要买的话暖风机多的很,另外还有一种像屏风一样可以折叠立起来的暖腿器

网友:
何不开空调?

网友:
电热油汀啊

网友C:
要不楼主买个跳绳吧,冷的时候跳几下应该就暖和了

网友:
小太阳外面加一层石棉,后面工做好散热

网友:
油汀加热啊。

网友:
热油汀就是体积太大了

网友:
踢脚线取暖器,油汀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楼主买个跳绳吧,冷的时候跳几下应该就暖和了

哈哈,跳跳更健康

网友:
电暖脚器,电暖手垫。

楼主:
太大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