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万能的坛友们,怎么给负载仪加装防止过放电电路?

楼主(2022-12-16):
坛友们,我在咸鱼购买了一块LM324控制的600W(0-40a、0-200v)负载板,所需的所有原件都准备好了,准备组装起来,现在想加入防止过放电电路(主要用来测试锂电池容量),利用表头和电位器调整截止电压,还请大神们帮助指导,如何实现此功能?

网友A:
给锂电池加个保护板不就完事了

网友B:
买个多功能表头,带过功率过电压保护那种,

网友C:
你买是老版本,新版3芯,可以设置电压,到截止电压自动停止放电。散件29不邮。。。建议退了,另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锂电池加个保护板不就完事了

测电池前还得加保护板,有点麻烦啊,直接在负载里加入保护功能,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多功能表头,带过功率过电压保护那种,

嗯,我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是老版本,新版3芯,可以设置电压,到截止电压自动停止放电。散件29不邮。。。建议退了,另买。 ...

啊?那可失误了

带截止电压功能这种板子哪里有卖啊?给个链接吧老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那可失误了

带截止电压功能这种板子哪里有卖啊?给个链接吧老铁 ...

4楼更新了,看看吧

网友D:
桃源客老兄的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更新了,看看吧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桃源客老兄的电压表

这种电压表有过放电保护功能吗?

网友E:
我发的贴纸,拆解FZ35电子负载 ,里面有我抄的电路图,带一个电压监控。很简单。你把P3里换成电位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的贴纸,拆解FZ35电子负载 ,里面有我抄的电路图,带一个电压监控。很简单。你把P3里换成电位器就可以 ...

谢谢老铁

网友F:
没有截止电压功能,这哪是电子负载仪啊,只是个放电器而已呀。

网友G:
有十几块的电压检测模块,可以设置过放电电压断电,就是带的继电器容易坏。

网友H:
加上一个保护板在电路中   保护板的输出控制后级LM339的供电  或者加上三极管控制    使而电子负载的电流通道按原设计就行

当电压低触发保护的时候   保护板动作关断后级LM339和前级的联系  使其停止工作   不知道能不能用保护板输出来给后级lm339供电

网友:
搞一个LM358搭棚就可以了,电路也没多复杂,358输出驱动三极管关闭电子负载的辅助电源同时358输出加上反馈回路防止电压回升重复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截止电压功能,这哪是电子负载仪啊,只是个放电器而已呀。

就是啊,所以想自己加入这个功能,无奈自己不太懂,只能向各位大神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十几块的电压检测模块,可以设置过放电电压断电,就是带的继电器容易坏。 ...

容易坏的就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上一个保护板在电路中   保护板的输出控制后级LM339的供电  或者加上三极管控制    使而电子负载的电流通 ...

有电路图吗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