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根BOSH汽车高压线

楼主(2022-12-16):
拆一根BOSH汽车高压线
老高尔夫四代缺缸,
代换法发现缸线坏了。

其中一个火花塞湿的

这根缸线坏了,

京东买的,印字清晰,不像是假货,但是坏的。只用了2年。
还是老车原装的缸线好。

把坏的缸线拆解了看看

拆开。

剪开

这一头连火花塞,高温下,有氧化

也拆开

剪开

这头接线圈的,很光亮

光亮

剪开来看看,外面胶皮和透明层之间是加强线材,里面黑色是缠绕了一根金属丝
这根金属丝,剪下10厘米,量电阻是60欧姆。
黑色橡胶线不导电,
内层黄色部分也不导电。
显然高压电是靠这根金属丝传导。
经过检测,换下的火花塞,都是好的,
所以这个线肯定是坏的。没有冤枉。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高压线缆是这样的结构……
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换了线,没有换火花塞,能正常工作,说明就是线的问题嘛。

网友A:
看上去质量蛮好,可能冤枉了一条好线。

网友:
开了40多年车,一直有这想法。。。。。。。。。见识了

网友B:
我一直以为高压线里就是铜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为高压线里就是铜线呢。

看上去是一根合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质量蛮好,可能冤枉了一条好线。

换线又换火花塞,
但是火花塞坏的概率太小了。

99%是这个线坏了。

网友:
头回看到拆开这种车用高压线缆的

网友C:
火花塞比高压线坏的几率要大多了

网友:
也拆过三菱的,也是这腔调,一下子觉得好贵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花塞比高压线坏的几率要大多了

那可能冤杀这条线了。

网友:
也可能线和火花塞都坏了

网友:
03年 在一辆马自达929上拆了一根红色的碳芯高压线 用在了摩托车上 很好用

网友:
长知识了,火花塞高压线里面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先用万用表量量通断

网友:
大众原厂的高压线除了4s基本买不到真的,我也是换了博世的,现在正常使用。应该配合5053检测下缺火状态,14-16通道,有时候仪表不显示缺火,但是14-16通道能看到轻微缺火。

网友:
阻值要这么大?值小点会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