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电热毯开关 如何减小功率

楼主(2022-12-16):
电热毯开关 二档 低一档还是太热 如何降低功率, 再串一个二极管行吗?

网友:
再串十个也没多大效果,不如用可控硅调压电路:

网友:
再串还是两档,换调温器吧。

网友:
再反向串一个就是0档了,同向再串一个只能降个几伏,没什么用。

网友:
用可控硅调整就可以连续调温了

网友:
暖了就关掉,难不成一直开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查了一下, 温控器要十多元 ,这个五元的电热毯不相配呀, 谁给一个可控硅的最简电路, 不用调温的.固定低的电压就好.

网友:
网上大把的可控硅调压电路,不需要调温把可调电阻换成合适的固定电阻就行了。

网友:
弄个温控器把电热毯插上,探头放你被窝里,设定好温度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几块钱就可以搞定,可控硅换bt136的

网友A:
试着串联个无极性电容, 和风扇改微风一样的原理, 注意耐压一定要够, 不然就变成鞭炮了

网友:
老觉得这家伙不靠谱

网友:
电热毯不都是暖和了就关掉吗,开一夜人会脱水的,早上起来口干舌燥啊

网友:
多此一举,被子加厚一点隔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着串联个无极性电容, 和风扇改微风一样的原理

串电容加一个整流桥改直流

网友:
当初为什么不买小一点的。

网友:
5元电热毯,这也敢用啊。。。睡前开半个小时唔热了就拔了吧

网友:
可控硅调压板就几元一个

网友:
串无极性电容啊,找几个电容一个一个串上去试,测一下电流,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搞可控硅呀 红包下来几块一个 无极调速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