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路由器使用史

楼主(2022-12-16):
15年-16年初:TL-WR842N(外观是这样的,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型号了)当时基本上多数是一台电脑和一台手机用,是在宿舍用的,后期快离职的时候,和一个同事一起用,当时最多应该有三台手机。
16年-17年:TL-WR866N,基本上一年换,后面会出现丢包,虽然也能用,当时也是一台手机一台电脑。
17-18年中旬:360P2,用了一年多,后面看到网件路由器才换下来了,更换原因不明,记得应该是体验不好换下来的。
18年中旬到19年初:网件路由器,期间一直很稳定,只有在下载电影到NAS的时候应该是跑满了上下行带宽的缘故,死过一次机,暂停后恢复正常,这个路由器使用了半年,后面看到TP的企业级方案后,随即换下来放仓库了。应该这个路由器开始增加手机数量了。
19年初-22年初:TL-R473G V2.0版本(后面升级到了V3.0版本)后期为了商云而买的TL-AC100 TL-AP301C*2+TL-AP1201C当时带机量差不多二十台设备左右(有监控,手机,电脑,还有智能家居设备)
22年初至今:主路由是TL-ER3220G,TL-SG5210、TL-SG2005、TL-SG2008、TL-SG2008MP、TL-XAP1807GC-POE/DC、TL-XAP3007GC-POE/DC、TL-XAP1800GD、TL-AC100,带机量24台无线,有线八台左右。IPTV整合到了TL-SG2008MP和TL-SG2005中传输。同时,因为三层交换机的加入,使供给出租房使用的无线信号更加安全。

网友:
楼主家有出租房!

网友:
全是TP家族的

楼主:
主要是便宜,基本上算够用了,后期预算充足的情况下会换掉

网友:
我用过的路由器不多刚装电脑时用的路由器是装电脑卖的,有线的水星406具体名不清楚了8196C方案的,由于内网有PPTV看电影的,抢占网速厉害,后来换了一台磊科705P无线路由器,结果一样,随后又换了一台网件WDR3000无线路由器,使用体验还是一个样,同年又买了一台磊科与360合作的360IN,智能QOS效果很好,不再有抢占网速的情况了,后来的网络设备就是随着网上热门的机型买了

网友:
tp系列出名的缩水王,只能买第一二代

网友A:
反正一、二年要换的,所以不需要太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一、二年要换的,所以不需要太贵的。

我现在用的是企业级的AC+AP方案,虽然贵点,但是确实更换周期变长了,像我现在,家里设备比较多,而且有台NAS,且后期有增加NAS的计划,所以内网传输稳定性要求比较高,比较便宜的路由器不一定能满足我的需求,说不定能累死。你说的也不无道理,路由器的选择其实也看个人的需求来决定。对网络需求不大的来说,确实没必要买太贵的,只要能稳定运行就好。

网友:
楼主家有出租房

网友B:
以前也用TP系的,841N、941N、WDR4900、WDR8400等都用过,不过使用时间都不长。后来R7800和K2P也服役了一段时间,最后2019年买台二手的H3C ER3260G2服役至今。

网友:
15年1月之前纯属蹭网,300购入800mw卡王用于抓包,配合ddwrt的54g路由器。15年到现在,小米mini和r3g主路由器不用wifi(120-130),配合一用一备商用吸顶式ap乐光A291(XD9508S)(200)做wifi覆盖,目前300m家用宽带正常使用中,19年和21年各增加了台70块的磊科MG1200AC路由器,专职5g漫游顺带千兆交换机。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用TP系的,841N、941N、WDR4900、WDR8400等都用过,不过使用时间都不长。后来R7800和K2P也服役了一段 ...

感觉不折腾的人的归宿就是企业路由,折腾的不是二手就是软路由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用TP系的,841N、941N、WDR4900、WDR8400等都用过,不过使用时间都不长。后来R7800和K2P也服役了一段 ...

现在我这套是全WiFi6的,千兆宽带对我来说够用了

网友:
我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也是买了tp xap3020无线ap,只有一台,用的胖模式,用poe适配器供电,没用poe交换机和ac控制器,主路由用k3主板刷的opwrt固件。本来想买xap5400的,可太贵,没舍得买。tp商用路由还算比较稳,就是无线速度达不到千兆,只有700多。

网友C:
光猫路由已够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光猫路由已够用。

光猫路由有5G了?

网友:
我的第一个无线路由器是740n,单天线那个

网友:
家用路由一定要选好,绝对是提升幸福感的神器。

网友:
家用路由一定要用好用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猫路由有5G了?

好像现在已经有了,不过,在带机量不大的情况下能用,带机量大,而且房子户型大的情况下,还是建议用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