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多多买的WEKOME 15瓦充电头,坏了拆开感觉上当了

楼主(2022-12-16):
坏了保险电阻跟八脚芯片,这是什么芯片,ly6007?查不到资料

网友:
主控爆了,悲催了,关键是手机咋样了

网友:
差不多的价格买个乐视头子多好!

网友:
这东西我觉得就是易损品,扔了。。。。。。。。。。

网友:
后级可以改个快充模块输入12V正负极就行

网友:
集成mos芯片。内部mos炸了然后带动电阻炸。没有修的必要了,18w买小米乐视好很多。pd20w现在也便宜

网友:
把感觉去掉,要自信。

网友:
主控芯片挂了,这电源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接受。

网友:
如果便宜,也没什么好上当的吧。

网友:
外壳留着,等找到其它电源板。

网友:
不好修的话直接换个新的,充手机用的话换个品牌的用着放心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还行。上咸鱼买个二手的大功率的充电头性价比也高

网友:
换个新的比修理省心,  经验之谈.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如果你是电子迷,可当做料板用。

网友:
这做工还可以,有配件可以修试试

网友:
感觉应该是内置mos的驱动芯片吧 充电器最好买知名品牌的 最起码做工好点 安全有点保证

网友:
还是买个品牌的充电器靠谱些,这个只能做料板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看来还是买正规品牌吧,也不贵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