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与 fluke 289C 无缘

楼主(2022-12-16):
本着买个好的表,好用还能用长久,的想法,入手了个 fluke 289c。
可是,似乎这只表体制不好,dcv每个档都有底数,基本上自动档功能成了摆设。

这也是上次发这个帖: eevblog 上这只 fluke 117 有底数是需要校准了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0923-1-1.html 的原由,想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这只表需要重新校准? 只是与自己无缘了。

========= 附录图片 ==============

DCV,底数高度保持一致

其他档位

mVDC ,这个不好说

电阻档, 30毫欧的线显示为0

电流档,不好说

uADC ,不好说

低阻档

30毫欧显示 9毫欧,后面还归零了

想买个称心的表,还真不容易

网友:
按理说短接表笔应该归零才对啊

网友:
全新的表就这样?

网友:
福禄克就这德行!买个表拼体质!工具,工具,这是厂家的定位!不能因为贵,就得完美!测量细节的追求,福禄克排不上号的。

网友:
有些问题,校准一下会改善!有些问题是出厂就普遍存在的,虽然不是每个表都有问题,相对来说,稍微完美点的表你很难碰到!这都是不算问题的问题,你又不能要求厂家什么。放平心态就好,工具而已!不是奢侈品,不能过于较真。

网友A:
电流档需要开路测试。福禄克的表基本都有底数,不过对测量精度貌似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底数,校准一下便可。

楼主:
一楼的 DCV 底数太影响体验了,每次测试,都需要 REL

网友C:
小伙子这么较真,那有这么完美的,有了别忘了介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这么较真,那有这么完美的,有了别忘了介绍一个,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我看你的289,dcv就和4282一样的啊

用rel最要命的就是不能自动换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需要开路测试。福禄克的表基本都有底数,不过对测量精度貌似没有什么影响
...

有影响
一楼的dcv需要用 rel 去底数才准。

网友:
这个表我也有一块,还真没有注意是否有底数,感觉用起来不不如廉价万用表方便,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数,校准一下便可。

我也怀疑是 零点 没校准好

网友:
都一样,这玩意不能有强迫症

网友:
289作为FLUKE的最高端手持表有辱FLUKE的名声,这个表推出来快20年了,一直没有新款替代

网友:
我的福禄克也有底数

楼主:
有底数不要紧,哪怕在最低档有底数,然后在其他档是正常的显示,那也行。 一楼的 dcv 就不是正常显示的,底数不按倍数的。

所以使用时,在auto档按了 rel ,量程就锁定在最低档 5V,然后再测 10V电压,就提示超量程,然后又需要手动换挡到 50V 量程,再短接表笔,再按 rel 进行测量。 那么, 如何体现自动挡?

================================================================================

对比下 4282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底数不要紧,哪怕在最低档有底数,然后在其他档是正常的显示,那也行。 一楼的 dcv 就不是正常显示的,底 ...

楼主有4282了还买啥289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底数不要紧,哪怕在最低档有底数,然后在其他档是正常的显示,那也行。 一楼的 dcv 就不是正常显示的,底 ...

那3个字底数应该是热电势引起的:
刚短接时

大概5分钟以后

20分钟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3个字底数应该是热电势引起的:
刚短接时

我见到过别人的 4282,mv能归零。我这个4282 一直就这样,已经用了4年了,  很熟悉,相反,如果我这个显示 0.000mv 我就知道有热电势存在。
还有6A DC 档有 0.0003 底数。
不过,这样的底数都不会对测量时自动换挡造成困扰,自动档时,开始用 rel消掉,换其他档时也会自动减掉delta值;

而1楼的 dcv , 如果是自动换档状态下,短接表笔, 则 refer 值为 -0.0002V, 用 rel功能消掉, 则 只能测量到 5V, 超出 5V,显示 OL 超量程。如果不用 rel消底数,则在 5V量程,需要减去 -0.0002V,自动换档到 50V量程,则需要减去 -0.002V, delta值不一样,这不符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