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腾乐TL-3207楼宇对讲机拆解维修

楼主(2022-12-16):
对讲机坏了

网上查到是腾乐TL-3207

设计缺陷,音乐ic芯片 HR9906 坏了,不懂。。。

买了一个,焊上不会响

最左边是-3.14v 最右边是+3.14v

网友:
板子正面图片看看

网友:
好有年代感的音乐片

网友A:
这不是90年代流行的音乐门铃嘛

楼主:
正面图,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90年代流行的音乐门铃嘛

只会响,木有音乐

网友:
看这个小牛屎电路板,想起20多年前我上初中邮购的kd9300

楼主:
已补图  已补图 已补图已补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补图  已补图 已补图已补图

你怎么判断是音乐IC坏了?喇叭测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判断是音乐IC坏了?喇叭测了没有?

因为只有听筒上面有喇叭,可以对讲,能听见,说芯片坏是因为某宝上面有人卖新型的,介绍里面写的:新型4线,避免了2线的时间长容易坏音频芯片的问题,所以推测是芯片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只有听筒上面有喇叭,可以对讲,能听见,说芯片坏是因为某宝上面有人卖新型的,介绍里面写的:新型4 ...

网上找找线路图或手绘或多拍十几张高清照请坛内大神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找线路图或手绘或多拍十几张高清照请坛内大神帮助

谢谢,我买个新的,不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