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拆一个XQWB-3型温度变送器

楼主(2022-12-16):
也是内燃机车用的,全车有四个,用来测量冷却水和机油的温度,用来代替旧的wzb269型温度传感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7359

网友:
lm124运放用的比较高端

网友A:
这种也是热电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是热电偶吗?

应该不是

网友B:
温度变送器,是不是近似于温度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变送器,是不是近似于温度传感器的?

就是个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