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屏幕上多了个足球图案,无法选中,锁屏也有

楼主(2022-12-16):
无法选中无法点击,除了会影响查看外也不影响点击遮挡部分的内容,好像昨天内存占用满了程序崩溃之后出现的,进程里没看到什么异常,应该重启会消失,关键是原因?

网友:
如果重装系统都解决不了的话,可能是你屏幕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一种特殊的电脑病毒?

网友:
没事,世界杯结束了自然就消失了。

网友:
这个是世界杯的什么插件程序吗

网友:
楼主是认真的吗?现在还用XP?

网友A:
显存卡死了?以前VCD烂碟有时马赛克一直卡一个画面,但还有声音。

网友:
有些恶意进程会用系统进程的名字 只要路径不冲突就行 我不记得XP的任务管理器里面能否看到镜像的路径 反正7以后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存卡死了?以前VCD烂碟有时马赛克一直卡一个画面,但还有声音。

不确定是显存还是驱动,不过可能显存(集显用的内存)可能性比较大,刚试了3D制图软件Rhino在刷新模型时足球会消失,刷新后再显示,然后我打开"图形属性"将颜色深度从32位调整到16位后足球图案消失同时Explorer.exe崩溃,再调回32位没问题了,可能这个设置让驱动重新加载了

网友:
这是病毒导致的,有的病毒并不一定非得将系统搞死,它只是伪装成正常的进程名称,让你难以找到它而已。

网友B:
没见过,难道是世界杯病毒?现在还有人有这闲情逸致吗?

网友:
中毒了吧,建议更新杀毒软件,全盘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难道是世界杯病毒?现在还有人有这闲情逸致吗?

最早的电脑病毒(在DOS时代)有一些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危害,但是会在屏幕上显示出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