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折腾两台老货电磁炉,老货还是值得一修

楼主(2022-12-16):
    从闲鱼收来的两台老货,从外观看就感觉是九十年代的产物,那时刚刚兴起电磁炉,没有那么多偷工减料,面板都是陶瓷面板,线盘都是铜线大线盘,我是这样想的。维护也简单。。。
  卖家说都是不通电故障,先拆美的老版,其实就是抗干扰电容缩容导致炸管, 炸保险,这个好修,看了下也没别的。就是IGBT比较特别。 。。 整体用料还是很足的。。散热器很厚重,线盘是铜线盘,  用了十几年才缩容,也可以了。。比现在的电磁炉电容强多了。。。另外主电容有点点缩了。。 5UF 只剩下4.55.也一把把它更换。。。为防止炸管,把其他件焊上,接上维修电源通电。。灯泡没亮,电磁炉蜂鸣器嘀一声响了。。IGBT等了几天才到货。。。这个现在很少用的 K25T120 。据说比常用的H20R1203功率大,就搞个原配给它配上吧。。等了几天货到装好,还未正式上电测。应该问题不大。该查的都查了。。 老式用变压器的电源板几乎很难坏,,所以说这个值得修

     装好这个,再来拆这个皇冠老式电磁炉。。拆开就有点失望,,,估计也是铜盘,但明显开始缩水,,保险没炸,, 是副电源问题。电容一脚腐蚀了然后导致电源芯片炸飞了。。然后再例行检查其他。。一只抗干扰电容,和主电容也不行了。。 背面有只电阻脚虚焊,也补焊上。。 问题来了。 那个炸飞的七脚芯片只看见 最尾两个0 。其他看不到了。。那怎么替换呢。这个真得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等图,看描述电磁炉的用料还不 错

网友:
可能是sd200
,前面字母可能错误,太久没玩了

网友:
口说无凭  ……

网友:
电磁炉的用料不错

网友:
文字描述你累,看的人也累,上图吧。

网友:
早期产品不缩水,质量好,当然值的修!

楼主:
咦,搞了半天图都没有了?》

楼主:
怎么图都没拉

网友:
美的老版电磁炉都用的圆盘式陶瓷板,满圈铜线大盘,E型牛,零几年买了一个,用了十几年中间挂过两次IGBT后来搬家才扔给垃圾佬了

网友:
老式的一般都不是全平板的吧。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兄弟,太久没上来,连图都不会发,以为上传了就行。搞了几次,原来还没有加到帖子里。

网友:
原来大家都没有看到图………………

网友:
老式电磁炉至少可以保证线圈是铜的

网友:
我觉得值得修

网友:
老的电磁炉和新的原理不太一样,比如检流方式。据说现在的电磁炉效率高,所以散热器也小不少。

网友:
看到了,还不错

网友:
太久的就怕塑料老化承受不起大锅汤的重量。

网友:
看你描述维修过程思路如此清晰,一定是个高手,佩服佩服